[手持表] 地摊看到的一个DALIAN老万用表

楼主(2025-10-26):
看着比较老的样子,字面上看DALIAN像是大连产的拨键挺独特,这表的精度怎么样有没有使用价值或收藏价值

网友A:
表头是独立的PCB(7106),可以拿出来DIy用途。类似这样的内部结构。

这个表没有交流电流和小交流电压档。

网友:
大连琴键表?头一次见

网友:
有啥用?能有啥用?就算2元人家能卖,2元买个烧饼吃不香吗?

网友:
现在没有购买价值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这应该是仿制的DT830,注意不是现在10块钱的DT830B。
用肯定能用,就是普通3位半表

网友B:
应该是:先拥有它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拥有它再算。

按键选择档位万用表有使用与收藏价值。比如大以前的DT98C。

网友C:
如果你对收藏感兴趣,那么这表完全值得撸,如果你是平时使用,那么就有开拖拉机的感觉,如果还要赌它能不能开机,那么只能值2元

网友:
首见按键切换的万用表,古老的新奇!如果是收藏,平时也能测一测,那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是独立的PCB(7106),可以拿出来DIy用途。类似这样的内部结构。

这个表没有交流电流和小交流电压档。 ...

看样子内部结构应该是一样的,集成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对收藏感兴趣,那么这表完全值得撸,如果你是平时使用,那么就有开拖拉机的感觉,如果还要赌它能不能 ...

很中肯的评价...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网友:
根据AI大型超级计算机计算结果,能开机机率占50%,不缺件机率占71%,没维修纪录占23%,漏液腐蚀机率占87%,泡水机率占74%,功能正常占36%,测量误差偏大占18%,测量误差偏小占82%,老头遗物机率占99.99%,捡漏机率占0.99%,收藏价值5%

网友:
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达利安”船厂出品的

网友:
这类琴键开关按下俩键也能锁死的,就是功能可能偏到北极...

网友:
蛮有时代感的!

网友:
这个是真的老表哈

网友:
没啥用了,包邮给我吧

网友:
开关质量不知道怎么样,会不会接触不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