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手就行,大屏LCD闹钟换高精度晶振

楼主:
因为大屏闹钟太耗电,前段时间给改成充电的了。有人说不如改8025。觉得太麻烦,又多耗电(>﹏<)。
闹钟准不准,其实还是看晶体的频率。特意买了几只高精度的32.768khz的晶体试一试。再拆 拆 拆!

主板很简单。

就俩条腿很好拆,有手就行。找到晶体,常见型号,很好买。

标称5ppm的晶体。

旧晶体上面没印字,三无产品。

网友A:
个人 认为 闹钟体质不行 换什么都白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 认为 闹钟体质不行 换什么都白费

数字的换晶振应该可以吧,指针的有齿轮组

网友C:
网上很多5ppm的晶振精度根本不达标。

网友D:
反正闲的荒,串并电容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的换晶振应该可以吧,指针的有齿轮组

用电池的都有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很多5ppm的晶振精度根本不达标。

买的正规产品,5ppm已经很高了。一般20ppm就算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闲的荒,串并电容慢慢调

有温漂的不好调,换个晶体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