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两串8.4V锂电池代替9V叠层电池

楼主:
准备材料,一个9V旧电池,拆掉内芯,只要外壳

两个500mAh的锂电池。

USB充电小板,挑了一个充满4.2V的,它种板差异较大,最大的达到4.26V

找一个双刀拨动开关,电路图画好,准备开工。

按图焊好,打上胶。

底板,开关拨动到左边输出8.4V, 拨到右边输出4.2V,充电时用。

电极焊好线。

准备装壳,电路板和电池之间加了绝缘胶带(忘拍了)。

装好的样子,丑了一点,好在能用。

拨到4.2V端,充满电。

拨到8.4V端,输出。

完。

网友:
改装不错,动手就有乐趣

网友:
改得不错,不过我觉得两颗500mAh的电池是不是太大了点,时间长都放坏了...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网友:
这样的串接,没有干扰

网友:
非常合理啊

网友A:
二节到3.7+3.7=7.4伏,负载带得动吗?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节到3.7+3.7=7.4伏,负载带得动吗?

很多人都这么改过...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网友:
比单节升压的干扰小多了

网友B:
不用升压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升压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能,只是电压低些会报警,不能把电用完,不过锂电容量还是大很多

网友:
做工很好,学习了!

网友:
8.4会不会比较低

网友:
我已经在用了 :

网友:
楼主厉害,这设计与制作巧夺天工啦!

网友:
我的表不能用,显示电压低报警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有一点需要注意:充电前如果两节电池压差较大,在拨到充电状态的瞬间,高电压对低电压的大电流“充电”。所以两节电池尽量内阻和容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