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MD Radeon RX580显卡短路维修

楼主:
电脑用的好好的,突然黑屏断电,再开机灯闪一下就没反映了,
心想八成电源坏了,把电源插头拔下来,短接黑绿,风扇正常转,排除电源问题,
接下来把显卡拔下来,再开机,正常启动了,可以肯定是显卡坏了
接下来就来检查这块显卡,目测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
手上没有电路图,以前从没修过显卡,临时在网上学了一会,
这个显卡主供电部分有5路,都是一个上管2个下管,
上面3组的电压用的是ATX来的12V 这一路没有短路

下面2组的电压用的是PCI-E B1脚位的12V

用万用表开始测,ATX进来的12V没问题,PCI-E金手指B1的12V短路,
看网上的介绍大都是场管短路了,
为了明确是不是场管问题,我把5个输出电感都取了下来,这样断开了与核心的联接,
再来测场管,发现所有场管都没有短路,
我又把12V转5V的降压芯片取下来,再测还是短路
这下头都大了,不知道这个12V还连到了哪里
实在没办法就准备用烧机大法了,先用了一个5A电流,烧了半小时都没有显示热,这一片的铜都是温的,
看来电路板上铜皮的散热太厉害了,
没办法,临时做了一个10A的电源,再接上短路点,这次有效果了,几分钟就感觉到一个电容明显温度高,
先把这个电容取下来,再一测,嘿,不短路了,
再把电感,5V芯片焊上,再测一遍,数据如下:

上管

下管

场管驱动芯片

另一个驱动芯片

12V转5V芯片

查出的短路点

就是这个小电容

手上没有合适的工具, 一个60W的烙铁焊半天都不熔锡,最后还是一边用热风枪吹, 一边用烙铁焊才焊上,太难了

网友:
能够修显卡都是高人。

网友:
手里有个可以用6代u的主板,折腾了两天无果。。放弃了。

网友:
居然是沙发 10A烧机电源不展示下吗

网友:
以前一个SSD盘转接卡故障,SSD盘读写巨慢,后来摸着板上5V转3.3V一个贴片电容发热严重,换电容后故障消失

网友:
新手上来就成大神

网友:
看到显卡密密麻麻的元件就头大

网友:
能修显卡,厉害,RX580的寿命真长啊,好多年的矿卡

网友:
能够修显卡都是高人 手中有一个不会搞一直在睡觉

网友:
能修显卡的都是高人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网友:
维修高手啊

网友:
厉害,下一步手搓芯片了

网友:
显卡用件比较小,维修起来有些麻烦

网友:
芯片级维修B。

网友:
580还是值得一修的

网友:
俺是烧机然后手摸元件

网友:
要是有个红外热成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