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20AH铅酸充电器改12V铅酸充电器求助各位大佬些问题

楼主:
一个不知名的铅酸充电器想改成12伏的给面包车电池充下电,充电器拆机图如下

芯片UTC3842+358+431的,已改次级绕组20圈为4圈,431上拉电阻10K+可调电阻

电路图偷个懒借用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50)这位兄弟手绘的图如下

现在电压可调,带25W灯泡打嗝几次或十来次后正常,带10W灯泡正常不会打嗝
然后带25W灯泡打嗝后正常输出电流1.6安左右电压不会下降,带10W灯泡不会打嗝但电压下降0.5到1伏左右。
MOS管输出限流电阻并联1欧电阻输出和带载无变化,还是会出现上面情况电流无变化,在后级输出限流电阻并联电阻还会打嗝但电流能到1.8A以上。
请教各位帅哥大佬能改成输出12伏4A吗,要改动些什么地方,还要带载不要打嗝,谢谢。
知道不值当费神,没别的爱好,家里有一个充电器又喜欢穷折腾

楼主:
电路图好像传漏了,呵呵边学发帖边找资料弄了一上午了,下次就会发帖了

网友:
变压器改绕好像不对,另外检查输出整流二极管和电容。

楼主:
二极管和电容都正常的哦,谢谢

网友A:
1.改次级绕组20圈为4圈,4圈是否少了些?原48v20圈的1/4也应该是5圈吧?若要比之前的输出电流更大些,是否考虑多线并绕?
2.原输出端的恒流值是2~2.5A的,若要输出比之前更大的电流,运放358相关的参考端也要调整改变,与之适应。
3.一般电源打嗝多是控制芯片供电端电压跌落,你可以用表监视3842的7脚,确认并找出影响的原因。

网友:
打嗝说明吃太撑了,适当调节一下,,,

网友B:
电压低了整理管、线圈、线路的电压降影响比重变大,留7匝多线并绕减少线电阻。10W负载电压降低是充电器判断充电已满从高恒压转到低恒压输出。
电压低滤波电容利用率太低要多加些低压电容滤波。 这样改了可能会好转,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哈
开机打嗝也跟灯泡有关,灯泡冷时电阻很小瞬间电流超过限流难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改次级绕组20圈为4圈,4圈是否少了些?原48v20圈的1/4也应该是5圈吧?若要比之前的输出电流更大些,是否 ...

之前我绕的6圈,只调431上拉电阻最低13伏多一点,这时量3842和358电压应该到了各自的最低工作电压了,再调低就打嗝,这次怕再拆变压器多拆了2圈。现在应该是灯泡刚接上去应该驱动电流要大于2A了打嗝,打嗝几次灯丝预热后电压正常,电流1.7左右了,断了灯泡再接上电源不会打嗝,要是断电几分钟再接又打嗝了,电源电流限流保护不应该是不管接多大负载(不包括电源短路喽)输出2A就是2A,不会超过这个值嘛,至少应该工作吧,现在实际是超过2A直接打嗝反复重启,当灯丝预热后不要那么大电流了就工作正常了,还有带10W灯泡电压还下降的厉害,反倒带25W灯泡就开始打几下嗝,后面工作正常了电压还会高那么0.0几伏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了整理管、线圈、线路的电压降影响比重变大,留7匝多线并绕减少线电阻。10W负载电压降低是充电器判断 ...

谢谢指导,我开始留6圈最低电压调到低于13.5电源就打嗝了,电源这个2A限流保护电路是3842控制的还是358控制的哦,查了一些好像是3842控制的,但在MOS管限流电阻并联电阻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改次级绕组20圈为4圈,4圈是否少了些?原48v20圈的1/4也应该是5圈吧?若要比之前的输出电流更大些,是否 ...

谢谢指导

网友C:
简单的办法,给3842加一个电源模块,15V左右,独立供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办法,给3842加一个电源模块,15V左右,独立供电试试看

谢谢指导,这个电压应该接的和电源同时工作嘛,又菜又爱折腾,见笑了

网友:
打嗝就是功率不够,先改电流取样电阻,再改初级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