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泉盛UVK6刷机断电后不开机,如何短接B0脚进入bootrom

楼主(2025-10-26):
查了下,需要把mcu的B0脚和3.3V短接,强制进入bootrom。但是不知道哪个是B0脚,哪个是3.3V

网友:
3.3V可以用万用表找到,B0脚就不知道了

网友:
刷机断电是大忌

网友A:
直接编程器吧,需要固件的话我有

网友:
1脚17脚是VCC,B0是哪个脚就不知道了,有这个脚?你可以自己查查脚位图,芯片是DP32G0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编程器吧,需要固件的话我有

用哪种编程器

网友:
707856906QQ群有许多大神建议加入,应该可以使用ST-Link重新刷入引导程序

网友:
意思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刷机模式了?如果是引导程序丢了只能用STLINK编程器刷引导程序

网友B:
可以使用ST-Link重新刷入引导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ST-Link重新刷入引导程序

我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了对讲机,但是程序好像不识别这个MCU主控,UVK6用的不是mtp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了对讲机,但是程序好像不识别这个MCU主控,UVK6用的不是mtp芯片 ...

老版本是dp32g030 新版本是py32f0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了对讲机,但是程序好像不识别这个MCU主控,UVK6用的不是mtp芯片 ...

所以你没有加群问里面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