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安桥A-927变压器烧了,有没有代用的型号呢。

楼主(2025-10-26):
安桥A-927变压器烧了,不知道可以用环型变压器代替不。

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些变压器输出电压自己去定制一个环型变压器来试试修复这个机器。
原变压器输出到p941,P921,P931    这3个插座后再整流直流电压供电。
求这3个插座的输入交流电压或者整流后直流电压值。

网友:
看直流滤波电容估测输入电压,还可以看一下功放是分立元件还是集成电路,也可以倒查变压器输入电压

网友:
没这个型号的功放,帮不了忙了

网友:
黄鱼上也可能买到一样的

网友:
看看这个如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2308-1-1.html
ONKYO A-927/A-9911安桥功放 拆机 维修 介绍

网友:
二手市场找找看

网友:
看不透是啥情况

网友:
有日本机拆机的,,不知道电压对不对

网友:
次级是多组输出电压的。自己替换变压器完全没问题。量原来铁芯尺寸大概能推算出功率。跑电路板看看几组电压,一般功率级和推动级都是正负电压,保护指示是正电压,看电路板原件和电解估电压

网友A:
最好是找到维修手册查看电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找到维修手册查看电压数据。

就是没有维修手册啊!

网友:
不如去咸鱼找一下,说不定整机都很便宜买到

网友:
没有维修手册不好找

网友:
进口机一般变压器内部有保险丝,很多情况下就是那个内部保险丝烧了,

网友:
变压器拆开数匝数,自己重新绕

网友:
那工作量就大了

网友:
网上买一份资料即可

还有个办法,用可调由低到高慢慢升压,即可找到合适电压,注意最高电压尽量控制在滤波电压的七成左右。

网友:
原变压器上,一般都有标签,上注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