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修一台40年前的万用表,HP3456A

楼主:
捡垃圾见到一台HP3456A,也是早年的老旗舰了
这台机是我见过的万用表中做工最好的一款(原谅我没见过世面)

开机报错-4.0000
第一页:拆机
第二页:维修
第三页:改造
第四页:测试

81年的机器,连基准用的都不是399标的399
开机正常,但是开一晚上后就爆了个电容

楼主:
然后就开始了漫漫维修路,故障表现为全档位OL,断断续续查了一星期
简单来说就是U408:LM339爆了一个

楼主:
修好后开始了瞎改

1.基准更换为ADR1399
2.改7.5显示
3.更换了几个运放:op177gp 替换了lm308铁帽;opa140 替换了 lf351铁帽

楼主:
最后,索然无味的测试。。。

网友:
HP竟然还有万用表?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竟然还有万用表?

34401和3458不就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竟然还有万用表?

当然有了,而且还是非常顶尖的万用表。
本来HP就是做仪器仪表起家的,当然,这个传奇公司分分合合,仪表已经和现在的HP电脑没有关系了。
仪表通过辗转,现在叫做【是德科技】。
可以了解一下,诞生于40年前的HP3458八位半万用表,至今无人超越。

网友B:
这修好了不容易。幸亏坏的是通用件,要是坏了定制件,那就真成为废铁一堆了。
本身的基准板为什么要换它?这种老表,修理完了是要进行计量检定和校准的,否则就失去了高位表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修好了不容易。幸亏坏的是通用件,要是坏了定制件,那就真成为废铁一堆了。
本身的基准板为什么要换它? ...

随便表对表校准 看个开心。。。因为我用不到这么高位的,几块表显示一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后开始了瞎改

1.基准更换为ADR1399

会修还会升级,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这么复杂的台式表你都修好了,你让我咋回复

网友:
做工真的好精致啊

网友:
高手,修复这个需要专注与执着的耐心,我的台表好做年都没开机了。

网友D:
哪里捡的?我到旧货市场找几回都没见过仪表仪器类的。

网友:
一直用 HP 服务器和 电脑,笔记本;
万用表看着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捡的?我到旧货市场找几回都没见过仪表仪器类的。

地区差别。

网友:
当初可是高级设备,值得折腾,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