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电动车前机舱散热可以覆盖么

楼主:
高端车都整了个前备箱,前舱需要散热和也就是充电机和空调散热扇,
充电机肯定不覆盖最好,
空调扇是向后吹散热的吧,靠前机盖和挡风玻璃之间那点缝隙也散不了多少热啊,
所以所有的电车理论上都可以自己加一个前备箱,放一些容易窜味的外卖之类的东东,至少可以整个挂钩

网友:
最好不要覆盖。

网友:
前备箱都很浅,散热在下面呢

网友:
既然是散热,肯定就不能覆盖。

网友:
怎么不能覆盖?比亚迪的混动车,前盖打开,还有一层塑料盖,蒙的严严实实,前舱有发动机和发电机,都是怕热的。电池是液冷,靠空调和制冷剂散热,密封的电池包外面还有制冷剂接口连接管道,冷天时还要给电池加热维持温度。
纯电车更不用怕,电池包和功率器件都有散热考虑,车又不是金贵东西,随便糙就行了,用不着供着

网友:
看设计,把空调部件往前移,远离乘员仓能有效降低噪音,还能抠一点车内空间。。
充电机和DC DC都是液冷。

网友:
冬天取暖不利用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