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如图

我看了kiddin9大的编译结果也是这个文件,不是能直接使用的路由器固件.bin,请问如何做呢?
另外,用LEDE及IM编译出的固件,装其他插件会提示缺少内核,或者内核版本不兼容,若把所有内核编译进去又会编译不成功报错。请问各位编译的时候是如何做的呢?
感谢!

网友:
设备型号是啥?
编译时选上你要的插件,内核只能选一个版本,”若把所有内核编译进去又会编译不成功报错“这句话实在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型号是啥?
编译时选上你要的插件,内核只能选一个版本,”若把所有内核编译进去又会编译不成功报错“ ...

型号:E8820S 我改了SPI128M
就是对应的内核文件,比如Netfilter Extensions和Network Support中的选上,保证编译成功后,安装其他插件时不会提示缺少相应的内核文件,或者内核版本不兼容。如下示例
#
# Netfilter Extensions
#
CONFIG_PACKAGE_kmod-arptables=m
CONFIG_PACKAGE_kmod-br-netfilter=m
CONFIG_PACKAGE_kmod-ebtables=m
CONFIG_PACKAGE_kmod-ebtables-ipv4=m
CONFIG_PACKAGE_kmod-ebtables-ipv6=m
CONFIG_PACKAGE_kmod-ebtables-watchers=m
CONFIG_PACKAGE_kmod-ip6tables=y
CONFIG_PACKAGE_kmod-ip6tables-extra=m
CONFIG_PACKAGE_kmod-ipt-account=m
CONFIG_PACKAGE_kmod-ipt-asn=m
CONFIG_PACKAGE_kmod-ipt-chaos=m
CONFIG_PACKAGE_kmod-ipt-checksum=m
CONFIG_PACKAGE_kmod-ipt-cluster=m
CONFIG_PACKAGE_kmod-ipt-compat-xtables=m
CONFIG_PACKAGE_kmod-ipt-condition=m
CONFIG_PACKAGE_kmod-ipt-conntrack=y
CONFIG_PACKAGE_kmod-ipt-conntrack-extra=y
CONFIG_PACKAGE_kmod-ipt-conntrack-label=m
CONFIG_PACKAGE_kmod-ipt-coova=m
CONFIG_PACKAGE_kmod-ipt-core=y
CONFIG_PACKAGE_kmod-ipt-debug=m
CONFIG_PACKAGE_kmod-ipt-delude=m
CONFIG_PACKAGE_kmod-ipt-dhcpmac=m
CONFIG_PACKAGE_kmod-ipt-dnetmap=m
CONFIG_PACKAGE_kmod-ipt-extra=m
CONFIG_PACKAGE_kmod-ipt-filter=m
CONFIG_PACKAGE_kmod-ipt-fullconenat=m
CONFIG_PACKAGE_kmod-ipt-fuzzy=m
CONFIG_PACKAGE_kmod-ipt-geoip=m
CONFIG_PACKAGE_kmod-ipt-hashlimit=m
CONFIG_PACKAGE_kmod-ipt-iface=m
CONFIG_PACKAGE_kmod-ipt-ipmark=m
CONFIG_PACKAGE_kmod-ipt-ipopt=y
或者用
CONFIG_ALL_KMODS=y
CONFIG_ALL_NONSHARED=y
这样用LEDE和IM的源码编译都会不成功,用Kwrt显示成功编译,但编译出来的文件不是.bin,我想,他这个打包文件是不是需要二次处理的?

网友:
包有冲突,最后没有打包。你拉源码下来手动选择编译看看哪里报错(虽然环境搭建麻烦了点,可以找个 Docker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