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无品牌双孔USB排插

楼主:
无地线,壳应该是pp,不阻燃的。

网友:
这种东西,接LED灯,充电宝充电可以用。

网友:
反正我不敢用,我怕把家给点了

网友:
有安全隐患

网友:
带夜灯,功能齐全,也能充电,0.5A以下也能用

网友:
这做工和用料,还有这配色,你就说多少钱撸的吧?

网友:
我最不喜欢这种插排还带usb电源的产品,USB电源多数是水货

网友:
用料很一般啊

网友:
这用料和做工..............还是扔了吧

网友:
这USB电路高低压间距不够的,受潮可能会漏电,尽量不要用USB,断开它。。。

网友:
这个,只能插个usb口的夜灯之类的,手机还是不要用了,纹波大,功率小,几个小时充满能受得了么

网友:
估计最大输出功率5W。

网友:
安全系数太小了,除非找不到应急,一般也不敢用啊

网友:
外壳看着就一般,里面更是……

网友:
带带小功率的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排插挺漂亮,功能全。

网友:
高压初级印刷电路与低压次级印刷电路看上去是混排的,没有严格分开,这是最大的隐患。

网友:
低端产品,带载能力差。

网友:
这东西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能让你好用吧,反正看做工还是心里不踏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