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动马桶的惠尔洁电源坏掉了,能用同规格的代替吗

楼主:
前天突然听到“啪”的一声,一直找也没发现哪里跳闸,后来发现马桶加热凉了,才看到电源适配器的灯不亮了,它是12V 2.5A的,我能不能随便找个12V 3A的监控或者其他电源适配器改一下使用?

网友A:
同电压的不改直接用,只要是12V2.5A以上的就可以,12V5A都可以直接用,半功率使用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电压的不改直接用,只要是12V2.5A以上的就可以,12V5A都可以直接用,半功率使用更安全 ...

关键是网上买一个原装的要六七十块钱,拍了一个四十多元的,还一直不发货

网友:
用普通的12V5A就行 淘宝买也就十几块

网友:
可以直接用

网友:
插头只要一样12V3A以上都可以

网友B:
你最好买个12v4a的优质电源,这玩意一年24小时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买个12v4a的优质电源,这玩意一年24小时不断电。

是,用了三年多,挂了

网友:
这种功率的电源适配器太多了。想省钱去买拆机的电源板,利用原来的壳,挑好的换进去,注意水密。鉴于是密封条件,挑4A以上的。如果你家卫生间是干湿分离的,能保证电源适配器不进水,那就更容易了。

网友:
买个冗余大的替换就好

网友:
拆开看看,或许只是保险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