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思科耐充电头

楼主:
拆解方法很简单,从usb母座这侧撬开顶盖就可以取出电路板。这个充电头的故障是很规律的通之后断开再通。电容1、2、5、6是电解电容无鼓包。电容3、4是贴片电容,外观无觉异常。

网友:
找到故障点了吗?
不过这用料做工,可以扔了。

网友:
这做工,下下签

网友:
这个充电头用料也太节省了

网友:
用料不咋地啊

网友:
拆的目的是啥?至少也分析一下。图片拍摄技术也得提高一下,元件上面的MARK起码能看清楚。虽然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但算是低级中比较好的。起码输入端用了保险电阻,没有用铜箔代替保险丝。输出端用的还是CLC Pi滤波。

网友:
看样子是打嗝了,测测贴片电容有没有短路,高压侧C2也可以换了看看。

网友:
思科不可能这种做工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所谓的打嗝,可能是负载能力差没有过载保护的缘故。

网友:
扔了吧,这东西用了一圈,还是感觉华为的原装货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