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H58LJT0T24BADE 折腾记

楼主:
小黄鱼上收了两颗,料号TH58LJT0T24BADE,ID 983C98B376E3
刚开始上了sm3281,写入85读取250,还行吧,然后扔那儿没管
过了一段时间拿出来。寻思着好歹两颗正片,拿来做个固态U盘吧,于是贴上了sm2258XT,首先flash DDr只能开200,而且出了缓存速度惨不忍睹,只有26
再翻,发现能上SM3282,正好有一个雷克沙M900的拆机板,贴上,写入140读取400,可是当我想把它装回雷克沙的壳子的时候,这两个颗粒又是双贴,还又带了转接板,太厚了,然后推拉非常困难。所以再次拆颗粒
这一次呢,我上了sm2259XT,直接把之前2258XT的板子重新利用了一下。毛子网站还没有直接能开铠侠B4的,拿闪迪的改,一开始就在flash DB里把闪迪那一段参数的ID改了,没有改第19位,开卡爆GPIO错误(土狗错误),把第19位从62改成72,就不报了。59xt可以开DDR400,写入是1/3的模拟,出缓存是70。比五八强多了。

网友:
58h速度最好,可以不掉速。59xt2也可以,速度应该比59xt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