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键盘内的一节南孚电池为什么正负极颠倒了?

楼主:
两节南孚电池给罗技无线键盘供电,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了(感觉很久很久了),刚刚发现键盘不好用了,首先怀疑是电池没电了。

拆下电池测量电压,一节1.35V左右,另一节-0.65左右,想让大家帮助解释一下出现的原因?

楼主:
补充说明,上周五下班时还能正常使用呢,刚刚到单位才发现键盘不能用了,仅隔了周末两天时间。

网友:
不是所有电池都是慢慢失效的,

网友:
都用福禄克了,我不信这个需要来问我这种小白。
如果你的正负极没反,那就是正数电池学会了吸电大法。

网友:
我觉得你在调戏论坛的朋友

网友:
他是来晒表的,不是问问题的

网友:
正常,先无电后充电

网友:
你是来露表的。。。。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还躺在泡沫箱内,我在论坛兑换的表偶尔用下都没这么新。
论坛蓝牙表18b

优利德61e

网友:
其中一节性能不良,过放了,然后极性被充电 翻转了。

网友:
一节电池先没电了,另一节电池对其反向充电就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次性电池没关系,扔掉就行了,镍氢电池也没关系,反向充电也坏不了,锂电池不行,反向充电会使电池马上坏掉。所以锂电池串联使用,必须有保护板才行,某节电池电压低于3伏整体立即断电。

网友:
这南孚保真吗?我是没遇到过,电池过放了吧

网友:
万用表好新啊,盒子都在

网友:
你是用在无线键盘,我是用在遥控器上,后来遥控器失灵,测了一下电压一个几乎全满电,另外一个几乎用光电。我一直觉得是南孚特有的“专利”

网友:
电池的内阻不同,当超过一节电池组合使用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看似正常的电池,其实内部电阻已经变化,导致电池的反向充电。

网友:
之前买电池送了测电器就再也没有用表测量电池了。

网友:
电池一致性有差异正常,没电的时候差异会变大
生产 运输 仓储 后期使用时使用环境,都有可能造成不一致
正负颠倒,碳棒或者旁边物质变质了,加上串联可能会倒灌电荷

网友:
一般负责一点的厂家说明书里都会写一句,新旧电池不要混用,你这问题就是典型的新旧混用,虽说不是你有意为之!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