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撸了个装修钥匙盒,用来装指纹锁的应急钥匙,可惜太长了,截断完美改短!

楼主:
2块多撸了个装修钥匙盒,说是加硬防暴,打算用来装一把指纹锁的应急钥匙,这样就不用跑太远了
4位转轮密码锁

打开就是这样的

里面有设置拨杆

可惜应急钥匙太长了,斜着也放不进去

多方比划了一下,找准位置,直接锯成两半

翻了下库存,这两种铆钉都细了

还是用原配的吧,截短的手柄打磨、钻孔

和钥匙转轴孔可以对齐

装上铆钉

另一侧用十字螺丝刀敲扁

改好的样子,长度缩短了2cm

应急锁孔开锁也没问题

可以方便装盒了

简单折腾一下搞定,找个秘密地方装上,即便别人发现也不知道是哪家的

网友A:
前几天正上班,夫人来电说家里的大门打不开了,我默默地敲着代码说等中午赶回去看看,到了点带上车钥匙下楼,到了小区门口先到小卖部买了一卷透明胶带,回到家把车里两根竹竿登山杖接起来头上再贴好车里存的强磁铁,接着敲开了一楼邻居大叔家的门借了梯子,搭上爬到二楼阳台,打开阳台窗拿起竹竿捅向秘密位置,顺利吸到了阳台防盗窗钥匙,打开窗户钻进去从屋里打开了大门,淡定地打开狗东下单新锁芯。⌓‿⌓

网友B:
把钥匙藏在管道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正上班,夫人来电说家里的大门打不开了,我默默地敲着代码说等中午赶回去看看,到了点带上车钥匙下楼 ...

这是有备无患啊

网友:
这个……这个咚咚……不好说……不好说……

网友:
这个别人随便一个锤子,不就…………

网友:
这  应急,质量不太靠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正上班,夫人来电说家里的大门打不开了,我默默地敲着代码说等中午赶回去看看,到了点带上车钥匙下楼 ...

哈哈哈,真的假的,让夫人等一上午?

这么多环节,只要任一关键环接不上就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真的假的,让夫人等一上午?

这么多环节,只要任一关键环接不上就卡住了 ...

同感同感,等不了那么久吧,直接就是一个上门开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真的假的,让夫人等一上午?

这么多环节,只要任一关键环接不上就卡住了 ...

是老妈出门买菜回家发现打不开了先电话给离家近的夫人,她回去没搞定又找了我,没啥急事要办,所有环节只有楼梯可能借不到,借不到硬翻墙也是能上去的,只是不那么优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有备无患啊

旁边同事去年找人开锁花了300块,我这一顿操作里面,花了六块钱买了一卷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同感,等不了那么久吧,直接就是一个上门开锁

遇到这种事第一反应肯定都是着急上火想着尽快搞定,老妈开始也是急得唉声叹气,后来一看我一番操作省了小几百又开心了。⌓‿⌓

网友:
翻到了当时留痕的照片,照片拍少了,不然可以单独开一贴吹吹牛了

网友:
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钥匙藏在管道间

管道间不安全,我们小区好多人是塑料袋包裹多层后埋花园里

网友:
高质量的锁芯就不会坏,机械的东西最多定期润滑下,我家的防盗门20来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我是直接汽车备用钥匙放家里,家里钥匙放电瓶车马桶里和汽车尾箱,电瓶车马桶备用钥匙放汽车里和家里,身上只有汽车钥匙。

网友:
那就理解了,省了小几百那确实值得开心,多等一会确实值

网友:
发明这东西的人也是个大聪明,怕钥匙掉了,在门边装个放钥匙的密码盒,直接密码开门不就行了吗?用四位数的密码盒管理八位数的密码锁的钥匙,真是大聪明

网友:
这是有备无患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