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OBO迷你静音鱼缸过滤气泵WP-750F,予华低温冷却循环泵

楼主:
品牌SOBO,松宝?2024-11-14收货的,上周烧了,拆开看看

上盖打开,里面灌胶

胶有点硬,也不是完全硬,像是树脂里面掺了粉末填充

费劲抠胶,就是想看看是哪里坏了

最后放弃了,还是暴力破拆外壳吧

用美工刀把外壳一片一片砸掉

一圈都砸掉了,依然很坚固

最后加热之后才把电线分离,电线是好的,看来是泵的线圈烧断了

拔掉硅钢片和线圈组合

最后得到线圈,硅钢片和转子,故障的原因是线圈烧断了,转子里面都是黏糊糊的水藻,转不动了线圈才烧的。
所以鱼缸泵应当定期拆下来清理转子。

下面拆报废的低温冷却水循环泵,相当于一台低温水浴,

顶部是不锈钢盖子,透明圆盖里面是低温水槽,机器带一根金属杆支架用来固定烧瓶什么的

侧面是出水口和进水口,里面有压缩机制冷

拆掉上盖一圈的螺丝和金属杆才能揭开盖子

压缩机冷却盘管焊接到水槽里面的换热盘管,看起来是铜管

保温棉下面还有一根抽真空加氟接口

故障的原因是换热盘管腐蚀穿孔,氟都漏完了,不制冷了,
换热管是铜镀镍的,好惨

水槽底部的铜螺母也腐蚀了,2019年的机器

绿色是循环水泵,方盒子里面是控制器

拆掉下面的面板,磁力循环水泵,机器下方是压缩机,看起来功率还行

压缩机还挺大,算了,没地方放,不拆它了

下面有温度探头控制冷却温度,控制盒竟然是泡沫胶带粘贴固定的

循环泵也没啥用,不拆了,拆控制盒玩玩,
220V电进去,水泵出来,压缩机出来,温度探头,显示屏排线

接线都是插簧,有个小变压器供电

拔掉之后是两颗继电器分别控制压缩机和水泵

主板螺丝有点生锈

变压器有两组电压,一个给单片机,一个给12V继电器

背面有开槽和镀锡增加电流

不接探头的话会报警

设定一个低温,控制水泵循环和压缩机,一般零下10度没啥问题,好像也没啥用处,丢垃圾桶了

网友A:
气泵运行时间长,损耗也大,长换常新

网友B:
这灌的胶真结实啊,看来导热性能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泵运行时间长,损耗也大,长换常新

是的,一直不停机反倒还好一些,我是白天停机,晚上开,水藻卡死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灌的胶真结实啊,看来导热性能比较差

大概是堵转发热烧掉线圈的,

网友C:
现在热盘管一般是钛管,优点是耐腐蚀,缺点是没有铜管换热效率高

网友:
这小泵是循环泵啊,有小叶轮,不是气泵

网友:
小水泵看着不错。

网友:
里面有个隔膜泵, 可以做喷雾器

网友:
超级暴力的拆法。

网友:
公司2023年买过1台10L的低温冷却液循环泵,也是予华的

网友D:
鱼缸水泵灌胶密封的挺好,不容易无损拆修,直接换新的

网友E:
这样的水泵坏了基本都是线包烧断线了,没法修复

网友F:
下面的空调看上去是制冷水空调吧,与一般的家用空气热交换空调相比,比较独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热盘管一般是钛管,优点是耐腐蚀,缺点是没有铜管换热效率高

钛管还是不错的,这个铜镀镍,时间长了就腐蚀穿孔了,没必要修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的空调看上去是制冷水空调吧,与一般的家用空气热交换空调相比,比较独特。 ...

是的,冷却水,换热,下面是风扇散热,进口的设备用十年没问题,国产的还是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水泵坏了基本都是线包烧断线了,没法修复

好像是三块五买的,不修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鱼缸水泵灌胶密封的挺好,不容易无损拆修,直接换新的

直接换新,手里还是存货,几块钱

网友:
拆压缩机,水泵啊,能卖钱,压缩机没问题就能卖好几百呢

网友:
我家的气泵也是松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