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水瓶解决洗衣缠绕

楼主: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工作时瓶子能保证一直是这个状态吗

瓶子通过硬连接与洗衣机连接在一起,随洗衣机一同工作,可以始终保持这样的状态,并且瓶身光滑不会干扰水流和衣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效果如何?可能不能杜绝,应该有改善

瓶子底部在洗衣机的最高水位线,衣物全部在瓶身周围

网友:
估计是瓶盖钻孔,用原洗衣机桶的螺丝固定的!

网友B:
实际效果如何?可能不能杜绝,应该有改善

网友:
这个有什么科学道理?实在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效果如何?可能不能杜绝,应该有改善

同问...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网友:
以前看到过中间有根矮柱子的洗衣机,不知效果。

网友:
相对有改善,因为这种设计在以前叫作搅拌式洗衣机,实际形状像船桨,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可能是效率不太高的原因。

网友:
怎么固定?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有用吗?

网友:
关键是效果如何?

网友:
衣物除了旋转还有翻转,这样洗衣效果才好,但翻转很容易导致细长衣物缠绕。想减少缠绕可以想办法让衣物变短胖

网友:
感觉不靠谱

网友A:
洗衣机工作时瓶子能保证一直是这个状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工作时瓶子能保证一直是这个状态吗

绝对保证不了,一甩瓶子就歪了,然后脱出反而在机器里面产生碰撞。

网友:
这个是怎么固定在中间的呢

网友:
楼主:确定衣物不缠绕?
要是厂家采用你这个设计,那就解决了千年的难题

网友:
这个瓶子怎么安装固定的??

网友:
估计效果有限,否则厂家早就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