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 小米电视6型号L55M7-Z2电源板+逻辑板+主板

楼主:
一台小米电视6型号L55M7-Z2突然黑屏,故障表现为呼吸灯闪可以开机,遥控按钮喇叭有声音,但是画面完全不显示。

搜索网络发现同类故障是背光灯管损坏,但是这台屏幕面板是OLED的自发光,没有灯管,搜索后初步以为是逻辑板损坏(因为主板正常开机有声音能进系统)

购买同款逻辑板换上,故障依旧,以为主板损坏,但是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并且遥控正常有声音,估计主板问题不大,目标转向电源板

用家里的万用表测了一下,这块电源板一共三路排线输出,电源输出12v到主板电压正常,输出12v到逻辑板电压正常,输出22V到逻辑板电压不稳

一直在13-20V之间跳动,断开逻辑板上四条排线,电压还是跳动,应该不是屏幕背光负载短路之类的问题吧?

因为只有简单的初中物理知识,所以发帖请教一下,这个电源板故障如何排查维修。

这个板子面积大,看起来是单层板,上下都有原件,左边是高压部分应该没问题(正常输出12V)就是这路22V的电压一直在变动。

下面上图

内部整体,左边电源板已拆下、

逻辑板

主板,主板上有灯,开机绿色LED常亮

电源板正面,左边高压部分,右边低压

电源板背面,左边低压,右边高压

22V输出部分,就这几个原件,仔细观察也没有烧坏的痕迹。

22V输出背面,可以看到排线很多阵脚都是并联的,测试电压一直在变,从13v-20v一直跳动

主板印刷标识

目前手上只有万用表和电烙铁,请问这个电压不稳如何排查检修?是哪几个电容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还像模像样

网友:
不知楼主小米电视那年买的?买小米这个品牌电视的出发点是啥,没事闲问一下。

维修是我的话,肯定换新的,现在电视不好修,而且维修费贵。

目前以楼主描述,建议挂电子负载,测试22v电压是否能正常带负载,先判断出是电源问题还是后级问题,再做下一步打算。

网友A:
这台屏幕面板是OLED的自发光?反正我不信,就是普通的LED灯条背光

网友:
不到5年的小米,这质量也不咋地呀!
不会修就换板,淘板换
22V是主功耗,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屏幕面板是OLED的自发光?反正我不信,就是普通的LED灯条背光

同意,这么大尺寸的OLED。如果是背光问题用手电照下屏幕是可以看出画面的。个人觉得大概率还是屏幕问题。

网友:
这里写的是不是LCD,如果是背光问题,可以用手电照下屏幕,是可以看到画面的。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OLED,不是传统LED背光的液晶电视了。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oled,屏幕拆开看看什么样。杂货铺的东西质量就是差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小米电视,搞不定,让他换板去了。

网友:
换板最省事了

网友:
现象为短路保护,拆掉排线测量22V

网友:
电源问题,得有一定的维修经验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