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攀升 D1 不开机成功搞定

楼主(2025-10-27):
攀升 D1  1035G4  CPU 的,以前有时会突然关机,但是重按电源又可以开机,这次关机后,一直开不了,(以为CPU,或内存假焊了,加焊油加热也没反应)充电可以,电池有电, 按开机键风扇不转,电源灯亮绿灯3~6秒然后就灭灯,也没有大电流,也没有找到发热的地方,就这么挂了,EC 芯片是IT5570E的,有没可能这个芯片坏了,不过多多上问了一下,这芯片要60元,都不想换了。山寨本就是不稳定。  结果在论坛求助,也没有也解。

先说结果,原来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就是侧小板的,USB3.0的5V输出电容短路。

就是有一天,没事,想着到处量一量,最开始以为是这个铁片搞到,元器件坏了,去了边,还是不开机

去边后,下面贴片也不挨着器件了

最开始,就是左上这个二极管和电感这是,阻值20欧,感觉也不正常,更奇怪的是,一按开机键,电阻直接为0欧,以为这个电源短路,到处找也没找出问题来。

后面再测,就是下面那个5V 也是0欧,但当时不知道这个是5V  ,就是上电后,下面那个3.3V正常,上面没电压。

终于发现问题了,烧机,1.2V 就有3A  没摸不出那里热和短路,没有热成像也不好找啊。

正打算拆机,断开各排线后,神奇是事情出现了,这里突然就不短路了,还以为是电板压到键盘的铁皮短路了,装回后又是短路了,晕了。

后来,就不接USB扩展板,就好了,原来短路是USB小板过来的。

最去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