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直流钳表和交流钳表区别在哪

楼主:
最近在看哪个钳表合适。两轮电动车正好有用下钳表,测直流的钳表比交流贵多了。多了霍尔感应直流差不多贵了一倍。
"表哥"们有没有百元内的直流钳表推荐。
从网上的拆机图来看,多了adc和运放部分电路。交直流都用的霍尔传感器,那么就算不卡着电线也能测,把霍尔部分靠近电线就行。

网友:
准确度都无法保证的表要来何用?想便宜直接串一个电流表就可以了,精准度可以到毫安级别!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优利德UT203+.

网友A:
斯耐科SK-203交直流电流钳形表   特点 功能多。

网友:
优利德值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斯耐科SK-203交直流电流钳形表   特点 功能多。

钳表靠的是电磁(矽钢片磁场)感应来获得测量结果,直流没有交变磁场,因此必须把直流通过开关电路、A/D转换变成交流测量。电路要复杂,还得有对应关系,且大电流测量元件成本比较高。

网友B:
米尼帕的便宜啊,才三十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尼帕的便宜啊,才三十多元

那是交流钳表,一般都是30到50元,直流钳表最便宜的还要80元。

网友:
交流钳表就是线圈,两根线就行,直流针表霍尔传感器,8线制,一般为排线

网友:
直流钳表仍然需要钳口闭合,依靠零磁通原理,通过运放控制钳头内部线圈生成反向的电流,抵消被夹电缆在钳头产生的磁通,再测量这个内部反向电流。这样可以避免交流互感器原理的交流钳表直接测量含有直流成分电流时钳头磁芯磁饱和、发热或剩磁。

实际在上下钳口各有一个霍尔,两个对称运放和一个反向放大器共同实现零磁通。所以霍尔只是实现了铁芯初级次级线圈对直流电流的响应。

钳口漏磁会对测量产生显著影响;交流钳钳口两侧铁芯完全咬合,可以使用普通硅钢;但直流钳霍尔元件的存在导致气隙不可忽略,所以直流钳需要高磁导率铁芯(坡莫合金等)以减小钳口气隙漏磁。0.5或0.1级的高精度交流电流互感器采用了坡莫合金,同样售价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