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种管形接线端子大家平时用的多么?你们一般怎么使用的?

楼主:
各种用过这种接线端子么

网友A:
我是用来做热风枪 枪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来做热风枪 枪嘴的

塑料会被烫坏?

网友:
买了个压线钳,10块钱
老家装修全是2.5的软线,我都给压了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压线钳,10块钱
老家装修全是2.5的软线,我都给压了端子

用普通钳子压扁也可以,你用的哪种钳子?

网友:
肯定用压线钳显的专业一点儿

网友C:
制作插排用啊  空间够了就直接压  不够空间反过来压   屋里跑明线用护套线也少不了这个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插排用啊  空间够了就直接压  不够空间反过来压   屋里跑明线用护套线也少不了这个  挺好用的 ...

反过来压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普通钳子压扁也可以,你用的哪种钳子?

省那十块钱干什么?浪费的时间不算钱啊,这种压线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那十块钱干什么?浪费的时间不算钱啊,这种压线钳就行。

这根是压扁,这种钳子是压成柱状,好像也差不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过来压什么意思?

空间不够,端子反过来压,压完将塑料套剪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根是压扁,这种钳子是压成柱状,好像也差不多啊

四面压肯定比两面压可靠多了,你花十块钱买一个就知道了,花十块钱你破不了产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面压肯定比两面压可靠多了,你花十块钱买一个就知道了,花十块钱你破不了产的,是吧。

...

最近在学开锁,压线钳以后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间不够,端子反过来压,压完将塑料套剪掉。

只用外面的铝管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过来压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后面塑料套压好了掰下去方便压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要后面塑料套压好了掰下去方便压端子

塑料套可以拔下来么?还是整个屁股剪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用外面的铝管么

对啊不过不是铝管是铜镀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塑料套可以拔下来么?还是整个屁股剪掉?

反着插进去  拔大概率拔不动  剪下去影响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不过不是铝管是铜镀锌

这些管子都是铜镀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着插进去  拔大概率拔不动  剪下去影响进线

先把屁股剪掉,只用金属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