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制作DC牛角座用的FC压线头排线 用老硬盘的数据线 1.27间距的灰排线

楼主:
这种10PIN的牛角座很便宜,也很常用,但压了排线的成品线不容易找,我就用旧的硬盘线剥了10根,很担心的压了一次,还成功了,单独的压线头三件套才0.13,

线要质量好,不能粗,线的间距是1.27,很有意思,不能粗也不能细。
开始用了个粗排线,这么也压不好。

人家有专门的工具,自己用手压,很难压紧,要上门压个木板死劲压。

不要用钳子,很容易把塑料磕坏了。

有条件上台虎钳估计也可以。

这样对应设备的牛角座,我可以做几种不同的外设,不同的备用线,这里就给免冷启动烧录器又做了根4线的线,板子上只需要焊个四芯座了。

楼主:
以前的旧硬盘线看里面的铜丝质量还可以,有很多股,不单薄,也很好焊,

如果是铝线,铁线的,估计就不好压,更不好焊。

网友:
这种线做得少,犯不着买专用钳子,台钳能搞定。

楼主:
2.30 y@T.yG 05/12 nQx:/ 如何用压线钳压接牛角idc排线,看了你就明白! # 电子电工 # 电路板维修 # 电子技术 # 电路板 # 电子爱好者 # 电子产品 # 工控维修 # 电路  https://v.douyin.com/ayRJFrjN89o/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我是先压好前两个,再卡住第三个扣子。

网友:
这个有办法拆吗,以前想无损拆这玩意一次都没成功

网友:
我的编程器的线好像是这种线。

网友:
这种排线质量好

网友:
做的不错看着挺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