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能热水器又坏了

楼主:
   上次修好了用了差不多用了三年又坏了,风扇会工作会转,就是不制热,电容换过还是不行,压缩机好像发热不工作,难道压缩机坏了?

网友A:
空气能这么脆弱的么?这个冬天制热的效率好不好,对比电热式热水器

网友B:
这个能淘一个空调室外机替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能这么脆弱的么?这个冬天制热的效率好不好,对比电热式热水器

用了十二年了 ,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淘一个空调室外机替换吧

应该可以的 ,好像空气能外机没有四通阀

网友C:
没用过这种,一直用的燃气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种,一直用的燃气的,挺好。

南方的可以 ,北方冬天就不行了,外面低于零度就不行了

网友:
制热线路有没有保险丝啊
上个钳表测一下电流啊

网友:
学名叫热泵,在中国叫空气能

网友:
1、检查温控器触点是否损坏‌:温控器触点烧毁会导致压缩机无法接收启动信号,伴随继电器“咔嗒”声,需更换温控器‌,测试方法‌:将温控器调至最大档,若仍不启动则需维修。
2、压缩机内部故障,电机短路/润滑油不足‌,内部零件老化或润滑失效会导致压缩机过热,需专业检修或更换‌。
3、制冷剂泄漏‌:若发现油渍或铜管结霜,需补漏并补充制冷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十二年了 ,你说呢

值回票价了,我们广东地区普通的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就足够了,

网友:
用空气能热水器就是交智商税,太阳能热水器可以使用二十年以上!

网友D:
有谁能科普下,啥叫空气能?

网友:
没用过空气能热水器的路过。

网友:
不用电跟煤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谁能科普下,啥叫空气能?

简单说就是空调制热的原理,把空气中的热能通过热泵(压缩机)搬运到水箱里面,加热水。

网友:
12年够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谁能科普下,啥叫空气能?

冰箱反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