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CJC5288改造一个奇葩的镍氢充电器

楼主:
话说整天买垃圾,买回来又到处乱放,这个充电器好像是两块多钱从哪个垃圾佬那淘来的,好久了,拆开来看看:

做工真是好啊,看上去铝合金的质感

5号与7号兼容的充电座,弹力也不错

上面的照片是金玉其外,下面是败絮其中:

怎么没有充电电路?

真的没有!

根据实物画出原理图:

Micro-USB接一个LED用作供电指示,不是充电状态灯。充电部分,电源经一个可恢复保险直通电池,用电池内阻限流,如果电池内阻小就让保险丝切断电源,否则可以正常充电,没有限压。这货充电时得在旁边看着,炸了一节电池赶紧断电,剩下3个是充满的。感觉不安全,刚好以前买过CJC5288充电芯片,改造一下。

CJC5288,可以充多节镍氢电池,取样电压那里分一节电压就行,比如R5取10K,两节电池就对地串10K,三节就串20K。这里4路分开,每个芯片只充一节,所以不分压。充电电流由R6决定,图上0.9欧,对应260mA,这是芯片的极限了,要有足够散热才能这样搞,数据表上建议1欧,对应240mA。

手搓PCB,比薅羊毛快

比划一下,刚好能放进盒子里。

这个充电器盒子原本设计是带充电状态显示的,电池负极那里用了半透明档板,有4个LED位。

用细线焊上红色LED

塞进去用UV胶固定

电池负极本来是并联在一起的,锯开铜箔,让4路独立。至于正极,拆掉4个保险,刚好就分开了。

飞线大法,

最后装好盒子就没有图了,外观没有任何改变,跟第一张照片一样。

至于为什么没有改Type-C插座,主要是为了美观,也是不想麻烦。

网友:
看我之前买的做工...

2毛到手的近乎三无的USB双槽镍氢/镉充电器拆解,电路很简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7069-1-1.html

网友:
使用专用芯片充电,效果不错。

网友:
论坛好慢啊,很多图片刷不出来

网友:
手搓PCB印刷电路板真不错。CJC5288曾作过详细测试、分析。

网友:
没改typec ,不给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之前买的做工...

2毛到手的近乎三无的USB双槽镍氢/镉充电器拆解,电路很简单

这种我也有两三个
目前在吃灰

网友:
原来的也太可怕了。

网友:
改的挺好的

网友:
现在这种小家电是越做越离谱了,不管是直充也好恒流也好,500mA对于AA来说也是太大了,要严格控制充电时间,更不用说一些老电池和AAA,最好按0.1C/16h来充。

网友B:
看壳子上的说明这是个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电感很有特色

网友:
看着像是傻瓜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壳子上的说明这是个锂电池充电器。

还真是,盒子底我都没仔细看,写了一大堆,看到连体积都标上去了,肯定不靠谱。还好没有直接充锂电池,不然直接炸了。
刚才翻了一下购买记录,2.5元,卖家也注明了是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全是平时收集的垃圾,反正凑不出4个一样的

网友:
整天买垃圾,买回来又到处乱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