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前的前叉有个前伸的拐角

楼主:
以前的自行车无论是多少尺寸的,前叉都有个前伸的拐角,这是为什么?而现在无论是山地车还是公路车,都变成了直的了

网友:
那个是前刹

以前是纯机械杆
现在是线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前刹

以前是纯机械杆

前刹是轮子边

网友:
前轮轴心越靠前,车辆的平衡性能越好

网友B:
以前是弯把,倾斜太多不利于转向,行驶中也利于自动居中,并且轮距太小制动容易前倾,现在的车基本都是直把,倾斜角度大点也不影响转向!

网友:
其实是减震的一部分

网友:
因为前叉是向前斜的,延伸到地面的话就超前车轮落地点,这样转弯费劲而且车身不稳定,往前弯后前叉轴的延长线基本上就和车轮落地点一致了,
而山地车因为减震器的原因无法前弯,所以都是直的,但通过把轮轴安装在前叉前面起到了一样的效果

网友:
车辆减震方式不一样

网友:
比划了一下,重心前移,楼上几位所说的合理。这样设计,减震是不是也要好些?
好多年前,就好奇这种设计了。

网友:
图上这种我这叫大加重,可以拖几百斤,这种加了两边货架的绿色是邮政专用车,学骑车时候就是这种加重车,当时小孩个子小只能蹬三角架

网友:
减震和角度的需要,28杠是水平架,现在的多为钻石架和液压、空气减震,公路车的前叉是直管,不考虑减震而是发力更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弯把,倾斜太多不利于转向,行驶中也利于自动居中,并且轮距太小制动容易前倾,现在的车基本都是直把 ...

这种设计源于原始使用优化而成,就是前轮对于车身必须倾斜才轮子自动前进而不跑偏(譬如拉杆箱的轮子都要相对叉轴偏一点尺寸,否则箱子就乱跑),其实直叉也行,但是如老师所说要影响到弯式车把的转动幅度(弯把也是手扶舒适的选择,直把不如弯把更休闲~竞赛例外),另外弯的前叉看上去更优美,直叉就很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