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CR6606 CR6608 CR6609)刷OpwnWrt后怎么刷回官方

楼主:
小米CR660X路由器刷回原厂固件
以下为小米CR660X(CR6606 CR6608 CR6609)路由器在刷了op-boot和OpenWrt系统后,刷回原厂固件的步骤

1.在op-boot下刷过渡固件,选择文件openwrt-ramips-mt7621-xiaomi_mi-router-cr660x-squashfs-factory.bin,点恢复固件按钮。

2.刷好过渡固件后,用ssh客户端登陆OpwnWrt系统,用户名root,密码password
用WinSCP将firmware和Bootloader分区的备份复制到/tmp/bin目录后执行下面的命令
用PUtty,登录,执行下面命令
insmod mtd-rw.ko i_want_a_brick=1 #载入kmod-mtd-rw 模块,使分区可写
mtd write firmware.bin firmware
mtd write firmware.bin firmware1 #此条语句可能是不需要的
mtd write Bootloader.bin Bootloader
reboot
3.使用官方修复工具,断开路由器电源,按住 Reset 不放,插入电源,直到指示灯闪烁(通电后按住大约 10 秒)电脑运行MIWIFIRepairTool.x86(小
米路由器修复工具)本地上传选上固件miwifi_ra71_firmware_e8042_1.0.88.bin,下一步

网卡选以太网接口(就是有线连接的)
网卡设置成功,进入下一步
可以看到显示进度条,即开始刷入
进度条跑完后,等待路由器指示灯变为蓝色闪烁,然后断开路由器电源,再等待至少十秒接入电源,正常启动后就是可以了
用了两台MESH组网,信号确实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