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两个USB3.0-HUB哪个好?

楼主:
       周六摊上 两元买了个SSK的SHU300集线器,线倒是很粗,但又短又硬,连指示灯都没有。用ChipGenius4.21版查了一下,SSK的是用 Realtek芯片,家里有个ORICO用的是Genesys的,前者说是 单事务转换器,后者说是 多事务转换器,但又说是usb2.0的。 那应该是 后者好一点是吧?

楼主:
两个公司可能用的芯片比较,信息取自 网络

网友A:
我觉得更新的好、更贵的好...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绿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更新的好、更贵的好...

看来支持 多事务的 ORICO更好,把飚王 拿回单位用吧。家里也有一个用Realtek芯片的UNITEK优越者

网友:
第二个好点吧

网友:
rts5411/GL3510/GL3520/VL813这些5Gbps的扩展坞芯片都很成熟了,我觉得还得看厂家用料怎么样了
玩过三个rts5411的扩展坞,一个没有外供电带不动机械硬盘,一个白牌的烧了我的笔记本供电,一个川宇的只有USB2.0正常,3.0和外供电不正常
现在在用的两个GL3510的扩展坞,一个绿联的和一个倍思的,除了没有用铝合金外壳散热不咋地剩下的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B:
ssk的好,别问为啥

网友:
我还停留在USB2.0 HUB上,FE8.1和CH334P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k的好,别问为啥

你看上它的线粗 吧

网友:
3.0比2.0的好吧,测一下速度看看多少?

网友:
反正都是地摊捡的,拆开看看真假  用料不就行了。

网友:
一个显示是3.0,一个2.0,当然是3.0的好啊

网友:
3.0和2.0的速度差别不是一班的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上它的线粗 吧

现在还在用同款,就这个没坏,奥睿科坏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