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查下本田CRV2016都市车钥匙

楼主:
2016年9月初提的车,至今快十年了,21年11月22日换块南孚传应2032电池,说是可用5年,可年初时就发现遥控距离变得很短了,磨磨蹭蹭到受了今天的越来越近了,干脆换下并检查下是否漏电,感觉按电池规格说明其寿命不应该这样的。
以下倒序拆解。

测下电池座正反阻值

测下未工作时静态电流。

虽然木有官方数据,但显然上述数据显示不太正常。2032电池的容量如果要用得久,显然静态电流正常在个位数或10几UA才对,或许把备的拿来对比更明朗,只是不在手边。如果细看线路板,可发现板子在相关区域是喷涂了三防漆的的,且没有破损导致受潮的情况,那就只能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元器件老化或其他变质了。
装回去,先顶着用。这里有个安装注意点,应按此安装,不然钥匙不弹起——重装一次的经验。
此处钥匙圆孔有个小卡榫,应先把回力弹簧按下图方式安装好。

再把钥匙及弹簧的姿势摆放成下图的鸭子,用手压住把钥匙摆成收回状态,再把顶盖锁紧固定。

盖盖,装备装上新电池,给主板换电池多买的,已经有点年份了,先用了。

拍都拍了,顺便看下所用芯片。

不知参数,没有0402的器件,且看颜色像电容,又好像是电阻以及电感,那就暂时这样吧。
那些油油亮亮,是已经被做保洁抹了点脂的,现在收弹顺畅多了.
汤姆的,用手机发贴修图,传图真是废柴,编辑多次了.

网友:
怎么没图片啊

网友A:
感觉企业采购的南孚电池跟市面上买的,在品质上应该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企业采购的南孚电池跟市面上买的,在品质上应该有差异

但是另一块用在别的地方,还是够够的,没有问题.换到钥匙上电压已经只有2.797V了.

网友:
千万别信什么聚能环这些概念,实际用下来这牌子的纽扣电池就是不行。
我曾经买过一板小一号的用在外置胎压传感器上,换电池太勤,我最后把胎压拆了。
实际上最好用的还是松下的纽扣电池,我的原车好像就是的,10年了还没换过。

网友B:
一圈用下来,还是觉得松下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圈用下来,还是觉得松下的好用

请问哪家是正品的呢

网友:
用红包多撸几个电池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