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转TTL CH340模块 下载线 USB转串口 卖家说的不清楚,有隐患

楼主:
USB转TTL CH340模块 下载线 USB转串口 卖家说的不清楚,有隐患

1.最早的那种,接口跳线有问题。

比如跳线到3.3V。那么 TX,RX输出是3.3V的。如果跳到5V,那么TX,RX就是5V的。。。卖家都没有说清楚。

但是电源口那个针还是5V的。因为3.3V的口,还有VCC。被跳线占了。你不太好引出来。据说3.3V是5V经过一个电阻减压过来的。

2.其实大部分买这个产品的都是小白,都是凑合用。但产品说明和设计比较容易误导人。

3.新的土豪金的340板子就好的了,才4.5,各种问题都想到了。

电压选择有问题,不方便,容易误解。

实际上作为一个早期,10年前的产品,就根本没有希望用户用3.3v的跳线,本身3.3v电压产生就是靠一个电阻降压。

你就老老实实的别跳线。就当5v产品。

楼主:
最下面那个土豪金的340G就好很多,考虑的周到的多。

3.3  5V跳线,决定TX,RX是几V信号。

同时,后面的3.3v  5v没有变,可以自己引出来。

====================================================================

老的版本,必须有后面的跳线选择电压,否则还不好工作啊!!!

CH340 芯片支持 5V 电源电压或者 3.3V 电源电压。当使用 5V 工作电压时,CH340 芯片的 VCC 引脚
输入外部 5V 电源,并且 V3 引脚应该外接容量为 4700pF 或者 0.01uF 的电源退耦电容。当使用 3.3V
工作电压时,CH340 芯片的 V3 引脚应该与 VCC 引脚相连接,同时输入外部的 3.3V 电源,并且与 CH340
芯片相连接的其它电路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 3.3V

网友:
我的 P150c pro就用的 CH340 烧录的固件,是不能接3.3V和5V的,只接地线D+ D-。
但是一直很奇怪,明明可以烧录固件,但是无法连接上位机,我买了 CH340和 CH341 各一个,均是可以烧录固件不能连接上位机。

网友A:
电压那条线基本的都不需要接,都是外部设备,比如需要刷机的路由器,自己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那条线基本的都不需要接,都是外部设备,比如需要刷机的路由器,自己供电的 ...

以前是这样的。

但如果刷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就要供电的。

现在新的340板子就考虑的好。

网友:
4块5不是钱么?前几天看见一个蓝牙模块开发套餐,蓝牙模块,USB转ttl,USB线,3样加起来才3块8。
现在有些物联网模块的ttl电平是1.8伏,你这4块5的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