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驱动查理复用(Charlieplexing)数码管

楼主:
视频先登: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8sDzwEWg/
实物介绍(非广告):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00826018081

数码管通常分为共阳共阴,共同特点引脚比较多,一般我都不用的。
最近流行“查理复用(Charlieplexing)数码管”,就是单排引脚这种。
到手发现居然没有现成驱动,于是试着从 01 10 这样的组合开始测试,几个回合就找出来段码。
这样需要显示0-199 整数的场合,直插面包板style,就多了一种及其便宜的选择(1毛钱一颗)。

代码为 arduino uno nano D6-D2 直插【看视频】,作为点亮测试还是可以的,实际使用可以考虑用中断代替延时。
当然这款数码管搭配arduino略显浪费,STC DIP 封装的才是良配,代码略微修改即可。

const int seg188_pins[] = {6, 5, 4, 3, 2};
int segDuration = 1;      // 每个段点亮时间,实测1ms合适
bool digits[10][7] = {    // 7段数码管显示数字所需点亮之段码,格式: {a, b, c, d, e, f, g}
  {1, 1, 1, 1, 1, 1, 0},  // 0
  {0, 1, 1, 0, 0, 0, 0},  // 1
  {1, 1, 0, 1, 1, 0, 1},  // 2
  {1, 1, 1, 1, 0, 0, 1},  // 3
  {0, 1, 1, 0, 0, 1, 1},  // 4
  {1, 0, 1, 1, 0, 1, 1},  // 5
  {1, 0, 1, 1, 1, 1, 1},  // 6
  {1, 1, 1, 0, 0, 0, 0},  // 7
  {1, 1, 1, 1, 1, 1, 1},  // 8
  {1, 1, 1, 1, 0, 1, 1}   // 9
};

int currentNumber = 0;
unsigned long lastChangeTime = 0;
int displayCounter =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showNumber(currentNumber);

  // 每隔一段时间改变显示的数字(测试用)
  if (millis() - lastChangeTime > 100) {
    lastChangeTime = millis();
    currentNumber = (currentNumber + 1) % 200; // 循环显示0-199
    Serial.println("Displaying: " + String(currentNumber));
  }
}

void showNumber(int a) {            // 数字范围 0-199
  int tens = (a % 100) / 10;
  int ones = a % 10;
  showDigit(3, ones);               // 个位
  if(a>9)showDigit(2, tens);        // 十位
  if(a>99)showDigit(1, 1);          // 百位
}

void showDigit(int digitPos, int number) {
  bool* segments = digits[number];
  // 个位
  if (digitPos == 3) {
    if (segments[0]) lightSegment(0, 1); // a3
    if (segments[1]) lightSegment(1, 0); // b3
    if (segments[2]) lightSegment(0, 2); // c3
    if (segments[3]) lightSegment(2, 0); // d3
    if (segments[4]) lightSegment(0, 3); // e3
    if (segments[5]) lightSegment(3, 0); // f3
    if (segments[6]) lightSegment(4, 0); // g3
  }
  // 十位
  else if (digitPos == 2) {
    if (segments[0]) lightSegment(1, 2); // a2
    if (segments[1]) lightSegment(2, 1); // b2
    if (segments[2]) lightSegment(3, 2); // c2
    if (segments[3]) lightSegment(3, 1); // d2
    if (segments[4]) lightSegment(4, 1); // e2
    if (segments[5]) lightSegment(4, 2); // f2
    if (segments[6]) lightSegment(4, 3); // g2
  }
  // 百位,比较特殊,只有显示1 和不显示两种状态
  else if (digitPos == 1) {
    lightSegment(2, 3); // b1 (对应a1)
    lightSegment(1, 3); // c1 (对应b1)
  }
}

void lightSegment(int anodePin, int cathodePin) {
  for (int i = 0; i < 5; i++) pinMode(seg188_pins[i], INPUT);
  pinMode(seg188_pins[anodePin], OUTPUT);digitalWrite(seg188_pins[anodePin], HIGH);
  pinMode(seg188_pins[cathodePin], OUTPUT);digitalWrite(seg188_pins[cathodePin], LOW);
  delay(segDu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