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让JS赚一分钱-3S锂电保护板硬改4S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一台老仪表,内部使用铅酸蓄电池供电,由于年限久远,蓄电池老化了,导致存不住电,只能靠外部电源适配器供电开机。近日闲的手痒,于是打算将铅酸电池更换为锂电池。按常规步骤更换12v锂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放电区间似乎过低,即经常没用多长时间就提示“LOW”灯亮起,使用12v电源适配器没充多久就提示充电完成,但是又没用多久又报警。于是拆开看看PCB,简单的绘制了下原理图,发现都是那个2P2T开关给弄得复杂,其实很简单,充电口那里通过一个10欧姆5W的限流电阻和一个SK 9C的二极管给电池充电,这里压降估计有1v.放电的时候,打开SW1开关,电池的电通过一个100欧姆的电阻(1206)给LT1074ct降压dcdc转换器供电。若直接插外部电源,即直接通过SW1给LT1074CT 5脚供电,大概是这样的,原理图请看下图所示

外壳充电口标准的是12V 1A,但是内部电池接口有1V的压降,若选择3S电池,最高电压只能到12.6v,那么充电的时候只能到11.6v,而LT1074CT是一个宽电压输入DCDC,于是想尝试给电池弄到4S,那么电压就能到16.8v,在不改电路的前提下内部电池接口那里应该能到15.8v充电,或者将外部电源适配器电压改到17v,因为内部有10欧姆的电流电阻和二极管压降,而DCDC又是宽电压输入,应该是不会烧机,下面就进行整电池3S改4S

最初的想法是上万能的垃圾宝买块4s锂电池保护板,反正也便宜3元左右包邮,但是看看品质都不咋地,老五家的虽然便宜,但是似乎要出邮钱,感觉也划不来,于是拆开名族品牌电池内部看看,发现一片FM8254,根据数据手册,该芯片似乎是支持4S的,那么就动手硬改成4S,话不多说,上图
FM8254数据手册-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d ... UMAN/FM8254AAV.html

完美,成功弄成4S,就是不知道该管理板有没有所谓的平衡什么的,凑活用用先,3S升级4S完美成功,不让JS赚一分钱成功

网友:
厉害了,我手里也有一个坛友那边买的保护板,但是不知道是3.7还是3.2V的。也是三串可以改四串。

网友A:
改电路厉害,我的21V电池板充电没反应直接把保护板mos短路后可以充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电路厉害,我的21V电池板充电没反应直接把保护板mos短路后可以充电了 ...

充放同口??????

网友:
不错。折腾有乐趣。

楼主的核心问题是电池无法充满电,而不是3s或者4s的问题。加个升压恒流模块给电池充电即可搞定

如果觉得麻烦,将原二极管改为理想二极管即可解决问题,虽然电池容量会少一些,但是电池寿命长。

网友:
楼主技术太厉害了

网友:
研究的够深的,绘图、改电路

网友:
这么复杂的板子,能改也是有点水平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充放同口??????

不是啊,充电没反应,放电正常,把mos管短路就能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充电没反应,放电正常,把mos管短路就能充电了

把mos管短路了,你装保护板做什么?能起到保护用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充电没反应,放电正常,把mos管短路就能充电了

更换一个保护IC,或充电MOS(要看是哪个的问题)。
如果是某节电池电压超过4.2导致的不给你充电,你强充可能爆电池

网友:
就害怕保护板锁死

楼主:
初步完成了最有难度的焊接任务,接下来将装上电芯试试效果,期待不要翻车

网友:
楼主这水平高,期待改完了的使用效果啊

网友:
这也能改,不错

网友:
还能这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