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朋友妈妈的充电宝被暴力插坏还好有点补电补焊后修复只是不好用了

楼主:
朋友妈妈的充电宝被暴力插坏还好有点补电补焊后修复只是不好用了

朋友妈说偶得了一个充电宝,让我看看能不能折腾。

一拆内部6个电芯,一测果然是没电,还好在正常范围。

就是母口全被戳爆了。

先用可调电源补电。

然后在用自身的充电宝充电。

充满后用容量设备检测一下,果然平均每个800毫安左右。

带到单位做个小手术。恢复母口,并且补焊其他接口。

然后、、充满截止电压还是有点可惜。

测试两个口均可以输出。

丢抽屉里吃灰了。

网友:
朋友的妈妈的充电宝被你修好了,真棒

网友:
电池容量不够了,修好也是垃圾

网友:
应该来一个换芯大法,彻底搞定!继续吃灰?

网友:
修旧如旧,维修大神。

网友A:
可以上飞机的充电宝。

网友:
把电池都换了拔

网友:
不错,用18650都是良心货了

网友:
容量太低了,换电芯吧

网友:
关系好复杂,朋友的妈妈的充电宝的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飞机的充电宝。

CCC呢?

网友:
很长命的东西,少说这个充电宝也有十年以上了吧

网友B:
这造型十年前的了,看着真是有感觉啊

网友:
我拣到过个外观电路和这个一样的,只不过壳子是蓝色的,原电路板坏了,换了一个,不大好固定

网友:
还好是这种,不会怀孕。

网友:
5V 2A的充电宝能干啥呢,充手机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造型十年前的了,看着真是有感觉啊

看这壳子就感觉是山上的...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
用18650都是良心货了

网友:
这种修好了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