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被刮多了 想搞个停车监控 难吗

楼主:
停路边。去年一大早被3个精神小伙骑电动车撞了车头,去查社区监控,结果没回放(电信提示没开通云存储套餐)。后来发现问题不大,只是有点痕迹,部分还能擦掉。

早些天又发现车尾轮毂旁边又被刮了,这次严重,漆都没了,手掌大点的面积。怀疑是环卫三轮车干的。监控在头顶,角度两三米拍不到。另一个侧面监控能拍到前半部分,但不知道具体时间,自己看着都没耐性了。

两个监控都找不到人真不爽。刮车的真是10个有9个都逃逸,哪怕头上有监控。可能是没什么逃逸成本吧,抓到再说。

现在有2个想法

1,搞个监控,摄像头安装在后视镜上,拍镜子到车尾的部分。有没有灵敏点的震动开关? 安装在前后门,车门感受到震动就拍摄。  但这样的摄像头又去哪里搞。  供电也是问题。

2,通过安装震动开关,感受到震动后自动记录时间(方便查侧面监控),容易实现吗?  或者震动后,触发一个动作或点亮LED灯珠,让查监控时方便发现时间。

让我记录到撞击时间也好。。。我车子头上毕竟有两个治安监控呢。

网友:
摄像机唤醒没么快吧?除非装个停车监控,那电耗也是嗷嗷的,背个备用电池专门为这个摄像机工作还有搞头,不过充电是个问题

网友:
买的70迈有这个功能,但是跟一楼说的一样相机唤醒太慢就没拍到过。

网友:
换车,带哨兵的。

网友:
加装360度停车监控

网友:
监控一般有几种录像方式,
一直录 缺点非常占空间,回放时非常麻烦,除非确定发生事故时间
二 缩放 也就是停车监控延时录像 几秒钟录一帧,好处不占空间,缺点如果移动速度快压根录不上 或者漏录碰撞瞬间,而且对方车牌信息或者面部信息不一定录的清晰
三 区域感应侦测,也就是事件录像,天太黑摄像头感觉不到差异 也会录制不上,如果对方车辆强光也会导致过曝光 拍的一塌糊涂,只适合调整角度在固定停车位。
4 雷达感应,这类比较少,雷达监测到物体靠近 才开启录像,) 摄像头要一直开启,不能冷启动否者也录不上。

我自己录像方式就是事件录像,外加一个雷达感应led灯,白天有漏录,夜晚比较少,但也拍不清,因为电瓶车快了 雷达led灯亮起瞬间会过曝。拍不清
外面停车用的副电瓶加停车监控,结果半年多坏了一个盯盯拍mini3pro记录仪,用的铅酸电瓶没固定 转弯油门踩重录翻倒电解液流到座椅上,又花了一千多换了一个座椅加上一个坐垫,唯一庆幸拍到一个启动车辆撞我车司机,但是交警不作为,外地拍照日产皮卡外形特殊相对容易辨别)还是通过朋友在路上发现那辆车 找人家要来3000元 不划算刚好够维修费,还耽误录好几天去维修车辆

网友A:
1,纯电车的哨兵模式才能做到。
2,买专用的车位,前提是车位能接电装监控。
车上装监控不现实,供电、反应时间、角度都是问题,无解。

网友:
不划算,把车看淡点就没事了

网友:
专用车位才好搞

网友:
这种需得至少使用两个摄像头,从不同的角度24小时全天候的拍摄,而且清晰度要高一点,如果清晰度不高,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弄的,排查就很困难。车内的摄像头很难拍到车身的情况。

网友B:
不如再打份工,多挣点钱把车换掉。

网友:
防不胜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再打份工,多挣点钱把车换掉。

不如把车卖掉,又省钱又省心

网友:
不折腾了吧,折腾完了很完善了能拍清楚是谁干的了,可是你能找到人不,就算找到人了,能要到赔偿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看开点吧,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纯电车的哨兵模式才能做到。
2,买专用的车位,前提是车位能接电装监控。
车上装监控不现实,供电、反应 ...

让我记录到撞击时间也好。。。我车子头上两个监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