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胎胶皮鼓包开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一条补过的轮胎发现补胎胶皮鼓包开裂漏气,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猜想有可能是内胎质量不好或者老化了,又可能是补胎用的胶皮和胶水质量不好,也有可能是补胎师傅补胎技术不过关没有严格按照补胎流程进行操作。

网友A:
与技术没关系,你这么大的洞,应该换内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技术没关系,你这么大的洞,应该换内胎了。

这种状态只能换胎了。

网友B:
口子太大了,难

网友C:
要去换新的。

网友D:
看破口大小位置像是轮胎内侧,查一下钢圈上的衬带是不是偏一边了,是的话最好把衬带换了,
至于脱胶应该是胶水质量不好或操作不对,破洞周围没粘好,补胎最重要的就是破洞周围一圈要粘牢,不然的话气压会逐渐扩大脱胶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破口大小位置像是轮胎内侧,查一下钢圈上的衬带是不是偏一边了,是的话最好把衬带换了,
至于脱胶应该是 ...

谢谢解答,还在等待网购的内胎安装前再检查钢圈衬带,可能和气压也有一定关系,这次轮胎加气好像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去换新的。

已经网购了一条到货后自己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子太大了,难

没有修补价值了已经网购了一条内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