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速慢,换路由器有用吗

楼主:
最近单位的网络不太好,微信发图片都转半天,有时候还发不出去。我们原来的带宽是70兆,后来因为续约的时候电信经理操作失误,把我们的带宽变成了10兆,从那以后我们的网络就不好,微信发信息速度特别慢,检测了以后才发现是把我们的带宽变成了10兆。然后电信的经理就给我们做提速,先是提到了200兆,但是网速还是很慢,最后把我们提到了下行1000兆,还是慢。然后电信上门来说,我们的路由器是百兆的,网线也是百兆的,交换机是千兆的,他说要么就换一个路由器,但是换路由器换成千兆的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网线又不支持千兆,网线也不可能改造,因为我们现在正面临搬迁。请问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吗?
50台电脑同时用。

网友A:
一般百兆足够了,不会引发你这种现象。建议测速试试,是不是虽然名义上恢复到百兆,还有哪个环节卡在10M呢?
网线不支持千兆倒是难见这么省的,只要是8芯,都支持千兆啊。4芯的才不支持千兆。

网友:
都要搬迁了就不用考虑啥了,直接光缆明线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百兆足够了,不会引发你这种现象。建议测速试试,是不是虽然名义上恢复到百兆,还有哪个环节卡在10M呢 ...

只有四根用来做网线了,剪了几根做电话线了有的

网友:
再找电信公司人查一下,以前70兆都不慢,现在1000兆不可能慢的

网友:
都搬迁了,百兆的路由器都能用,凑合用吧,主要检查下哪个环节卡速度的,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网友:
从网站到一个市的总路由器,从市的总路由器到用户端,这2个路径速度都要快 整体才能快。运营公司往往强调的是后者的速度,前者速度上不去 一样抓瞎!

网友:
没道理,就是10M正常也是够用的,你需要找真正专业的人来排查...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
如果你是电脑接网线,那么最大速度就是百兆了。在网线不变下,只能这样了。在只连网线下,速度慢,那可以考虑换个路由,因为你百兆路由也是老久物件了,也有可能影响速度的。另一个方案,用无线上网,那就更要换路由了。在换路由前,确定光猫网囗至少是千兆的,然后光猫接千兆新路由,再接交换机。想速度快的连新路由wifi,路由要买WiFi6或7代以上的。电脑不插网线,用无线网卡,买个无线网卡,支持Wi-Fi6以上的。

网友B:
即使是稳定的10M网络也不至于用微信很卡呀。问题不在于网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稳定的10M网络也不至于用微信很卡呀。问题不在于网速。

大概50台电脑同时用的

网友:
估计请求太多了,不算网速慢

网友:
百兆换千兆会好点。还有设备别太老。性能不行。再有各种过滤设备别弄得太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