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aiwa SX-N55 这种小音箱怎么修复?

楼主:
很好的音质   而且喇叭也很新的状态    可惜箱体受潮了

有什么好办法修复?

网友:
用补漏漆涮几遍木壳,面板是塑料的不用管。

网友:
成色这么好,不需要修复啊,涂点胶水吧。要不买箱体直接换,可能会改变结构,对音质是有影响。

网友:
只是后边边缘有一点损耗,我也觉得不用修复,顶多拿个黑油漆笔把白的地方补补漆就行了。

网友:
板子没纤维如果酥了就不好办,可以用一样厚度五合板做个,修的话工艺材料涉及比较多。

楼主:
目前我是拿502  涂满了     暂时不会脱落粉屑了

但是   怕会严重

网友:
箱体受潮可以烘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