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两块钱左右的自行车骑行圆形后尾灯

楼主:
现在的灯动不动就是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也就是个提醒灯,都能用,看看便宜的拆解情况。

正反面照片,做工一般。开关在正面的中心位置,后面的Micro5PIN的充电口容易被挡住,后面的固定支架可以旋转。

卡扣紧配合,一撬就能分离前后壳。
电池才80mAh,也不知道能亮多久。
一颗灯光驱动IC,一颗4054驱动IC。

正面三颗红光灯珠,中间是开关。

亮灯效果,三种模式:三灯常亮,三灯闪烁,三灯交替闪烁。
效果确实没有那种大几十的灯珠多的漂亮。

充电电流竟然好几百,这么小的电池肯定不行,把Micro5PIN连接器处的一颗202电阻修改成15K电阻,电流降为七十左右,电池应该能多用一段时间。
唯一优点就是便宜,但便宜没好货。

网友:
80mah的锂电池,充电电流音控制在30ma以内。锂电池的最佳充电电流应该是0.37C,C为容量,0.37X80=29.6ma

网友:
充电电流大?
那说明该产品支持快充,商家应该在最显眼的地方标识,是个大卖点!

网友A:
这玩意应该防水吧,不知道防水怎么样

网友:
要常记得充电麻灯,还不如就弄个反光的方便

网友:
这也太小了。眼神不好的人看不到。

网友B:
改成太阳能充电呢?反正每天也要去户外晃悠,顺便把电源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太阳能充电呢?反正每天也要去户外晃悠,顺便把电源问题解决了

屁股下面照 不到,没有正面照的充电电流很小

网友:
我有用两颗2032电池的骑行灯,好像用好久啊,反正经常撸2032电池

网友C:
之前在哪看到说充电速度不应该超过0.5C来着?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
晚上骑行还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在一些国道上照明不行的隧道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哪看到说充电速度不应该超过0.5C来着?

老黄历,过时了的
现在最大不都能个2C,1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黄历,过时了的
现在最大不都能个2C,1C的

能充这么快么?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充这么快么?

能的,算得到啊,比如6000毫安的电池,现主流在峰值跑50瓦不成问题,除以5就是10安,除以4就是12.5安,基本就是2倍C,峰值过段时间降功率,25瓦以上是不成问题的,1个C是轻轻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的,算得到啊,比如6000毫安的电池,现主流在峰值跑50瓦不成问题,除以5就是10安,除以4就是12.5安,基 ...

所以衰减快寿命短?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防水吧,不知道防水怎么样

不防水,全是窟窿怎么可能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衰减快寿命短?

也没那么快,现在的手机也就三五年生命周期。以前没快充的时候,电池也一样会衰减

网友:
充满电率续航几个小时。

网友:
够用10小时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