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TX买过通用的大而扁的塑料电器外壳?

楼主:
如题,

防水仪表盒  大家玩过不少  质量也不错   但貌似没有大而扁的尺码   类似一包A4纸那样的外形

防水盒两面都是螺丝孔也太粗放了点  最好是正面有个全脸

网友A:
这种东西现在太多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我的这种是巴哈尔的,算中小而扁的,质量很好,看不到螺丝孔外露。比A4大的也有,但贵很多。

网友:
购物平台都搜一遍应该能找到吧或差不多的

网友B:
我去!塞得满满当当的。

网友:
看了下,巴哈尔的塑料箱只有接近A4尺寸的,大于A4尺寸的都是金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塞得满满当当的。

那个不算满啊,看这个,机箱89X70X28mm,不到上边那个一半大,装了两块TDA8932扩大板(单声道板子,需两块),一块音调板,一个20X20mm小风扇,确实是满满当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现在太多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我的这种是巴哈尔的,算中小而扁的,质量很好,看不到 ...

感谢分享

除了巴哈尔的   其它还有什么厂

估计巴哈尔的有性价比   才入得了你的法眼
款式挺多的

网友:
回标题:肯定有...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C:
直接搜索锂电池塑料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搜索锂电池塑料壳。

这不错啊

网友:
估计应该有的,只是不好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算满啊,看这个,机箱89X70X28mm,不到上边那个一半大,装了两块TDA8932扩大板(单声道板子,需两 ...

这是做的耳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做的耳放吗?

做的功放,给投影仪和电唱机扩音用。用的D类功放板,还接有音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功放,给投影仪和电唱机扩音用。用的D类功放板,还接有音调板。

这类板子做耳放是不行的,耳放输出是3根线,这个输出是4根线,左、右声道是隔离的,左、右喇叭的两个负极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的功放,给投影仪和电唱机扩音用。用的D类功放板,还接有音调板。

效果如何?底噪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效果如何?底噪大不?

底噪大小个人感受不一样,正常听我是听不到底噪的,但无输出时耳朵贴着喇叭肯定是能听到的。对底噪要有个正确认识,讲的是信噪比,业余情况花几十元钱,能达到70分贝就算高的了,我测过我的在66分贝左右,够用了。有人追求极致高信噪比,但那要有金钱支持的,比如几千甚至万元以上的扩大器信噪比可以达到90分贝以上,那要想想看这钱花的值不值。一般集成了蓝牙功能的D类功放板子底噪会大很多,不要买带蓝牙的板子,用外置蓝牙适配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