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刚到手的锐捷睿易RG-YS08G家用千兆小交换机

楼主:
整体包装盒,很小巧,标注总重:0.18KG

外接电源,规格:5V1A

里面的正方面,全是卡扣,无一螺丝,用扁螺丝刀用力即可撬开,主控有散热片盖着,不拆。估计这个方案和原先家用的另一款睿易8口ES08G交换机差不多,虽然看着做工不错,但那款时不时就从千兆变百兆,得重启。这机子看正面,那个滤波电容也省了

这个估计是电源管理电路吧

和烟盒比较下

网友A:
24c32c是存储芯片,程序都放在这里了,刷机就是刷的它。

网友:
倒数第二张图片上的八角IC,看型号像是24C32,存储器?

网友:
看着确实小巧还不占地方,不错

网友:
楼上都说了,24C32不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个可以,用的5V充电器,通用性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32c是存储芯片,程序都放在这里了,刷机就是刷的它。

多谢指点

网友B:
轻应用还行,能不能连续稳定传完100G数据都不好说。

网友:
入门轻薄设备

网友:
睿捷的设备还是不错的,就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
对于傻瓜交换机来说,这个做工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应用还行,能不能连续稳定传完100G数据都不好说。

自我感觉没TP稳定,家里光猫接了个睿易8口千兆,多设备上网就会千兆变百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c32c是存储芯片,程序都放在这里了,刷机就是刷的它。

这个才4k,用来存储mac等数据的不可能有程序

网友C:
用了普通DC口,万一没注意插了12V...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普通DC口,万一没注意插了12V...

这个得看电源IC最高支持多少V电压了,里面没有电解电容,都是MLCC,耐压不用担心,就看电源IC能不能扛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