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智慧屏时不时看到亮斑是怎么回事?

楼主:
2022年5月份,买了华为智慧屏SE65,视频通话4K全面屏语音智能液晶平板电视机,65英寸。
整机保一年,主要部件保三年。
现在三年过了,显示屏上右侧偶尔会看到规则排列的亮斑。
请问坛子中的哥们,这是怎么回事?如何排除此故障?

网友:
说明它智慧在发光。

有很大可能是里面灯板或扩散板之类脱落了,导致灯珠不在原来焦点上,才会出现亮斑。

给CCFL屏换过LED背光的都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长时间停留在某个特定的界面烧出来的呗,最好是设置屏保!

网友:
提醒你可以换了

网友:
Led烤出来的难道有这种?背光不都是在两侧吗?

网友A:
内部导光板出问题了,有能力的就拆出来检查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基本上自己修不了,话说这属于为智商买单么?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它智慧在发光。

有很大可能是里面灯板或扩散板之类脱落了,导致灯珠不在原来焦点上,才会出现 ...

谢谢你!你是专业的!我估计是里面的背光模块出问题了。因为只是偶尔显示这个亮斑,基本上不影响观看,所以,不用管它,到不能看的时候,换新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导光板出问题了,有能力的就拆出来检查一下。

谢谢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