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D打印机挤出头改自动点锡头可行吗?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这玩意挤出的原理是什么?既然它可以精确控制热熔塑料的挤出量,那么用它来实现锡浆的精确挤出具有可行性吗?

网友A:
可以挤焊锡丝,直接出锡,但这个黄铜嘴可能要换成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挤焊锡丝,直接出锡,但这个黄铜嘴可能要换成不锈钢的

去掉加热能挤出锡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加热能挤出锡浆吗?

不能,它这个挤出机是 齿轮咬合3D打印的米线耗材 向外挤的,挤向加热头出料嘴,融化后出料

网友:
没戏
后边靠材料(3d打印丝)+脉动送入+加热挤压 实现的
送入焊锡丝强度不足(不够硬)不能实现挤出

网友:
3D打印机由送丝机构的速度控制挤出量,作为自动点锡头也得有相应的可调挤压装置。

网友:
可以,你看看那种打印用浆料的那种,糖画机也行,挤出机种挤出头不是这种,但是连续输出比较方便断续的不好弄。

网友:
锡浆助推器要么把这个改电机控制?

网友:
别想那么复杂,用个写字机就行,每次落笔就是一个单位量的挤出,也别用什么挤出机,挤出头了,就装一支锡浆针管就行。落笔到位,再推进一个小的挤出就行

网友:
应该有专门挤锡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