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玻璃窗贴膜,哪种膜的透光率比较好?单向膜,还是磨砂膜?

楼主(2025-10-28):
有两种膜都用过的朋友么?

哪种膜透光率更好一些呢?

单向膜

磨砂膜

网友A:
我觉得你这图片发的就挺有参考价值的,如果玻璃外是室外,没有人的,贴反光膜。如果外边是有人经过的,比如走廊啦,别的办公室啦,就用磨砂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图片发的就挺有参考价值的,如果玻璃外是室外,没有人的,贴反光膜。如果外边是有人经过的,比如 ...

没有人的为何不贴磨砂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的为何不贴磨砂膜?

磨砂是双向的,也耽误你看风景啊。

网友B:
家里贴的隔热膜,透光有一定影响,但是隔热效果是真的好。

网友C:
同求,质量好一点的,以前买过,晚上外面看里面清清亮亮的, 再是经太阳暴晒几年后变色老化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质量好一点的,以前买过,晚上外面看里面清清亮亮的, 再是经太阳暴晒几年后变色老化严重 ...

老化严重是什么意思?变模糊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贴的隔热膜,透光有一定影响,但是隔热效果是真的好。

隔热效果好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化严重是什么意思?变模糊了么?

颜色变淡,阻挡阳光效果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颜色变淡,阻挡阳光效果降低了

考虑过撕了换新膜么?

网友D:
看个人需求了,如果为了私密,还是磨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个人需求了,如果为了私密,还是磨砂的

磨砂看不了外面啊

网友:
没用过单向的,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撕了换新膜么?

撕掉了,费老鼻子劲儿了,时间长了膜跟玻璃贴上去了,最后用刀片铲掉了
最后按纱帘了,那种白色的纱帘,想拉就拉,后来嫌麻烦,过年打扫卫生连白纱帘都拆了,只用内层一个保温防风不透光和影子的布艺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