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一台安泰信APS3005SI可调电源

楼主:
之前在广州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坛友,10年前卖了一台高配的X61电脑给他,他觉得很好,送了这个电源给我。

拿回来时候是好的,后来估计父亲拿去给蓄电池充电,搞坏了,大功率状态下会突然重启。之前在矿坛有人说是换电位器解决90%的问题,我换了电位器后发现,电压调不上去了,没有反应,前段时间看到坛友同样问题换了 LM358就好了

于是买了零件换了,换掉LM358  电源可以调到30V 了 ,用30V 150w的灯板 ,只能到 3A多,100W 状态下坚持了1-2分钟突然就断电重启,然后又是以前的状态,电压上不去。期间散热片非常烫手,但是风扇不运行,  有得 坛友说TL431也坏的多,换掉了可以解决10%的问题,于是又去买了TL431

今天到货把2个 LM358又 都换掉了 ,原机器是 LM358P   现在换了工业级的 LM358N, 参数更好, tl431 也换上了。 结果还是 散热器后面的风扇不转,测了下风扇是好的

上面2个温控开关  一个 45° 一个好像是 85°吧    又没有可能这个坏了呢 这个坏的几率应该很小吧

现在有个问题,开机的时候,继电器会啪一下,电压瞬间显示66.6,然后到0,CC模式的时候 ,调电压上不去

开机瞬间状态电压显示66.6, 继电器明显响声,空载下电压和电流都不能调0

电压空载可以调到30V  但是空载下电压和电流都不能调0

负载状态,灯泡是摩托车上的 12V 35W,默认在CC状态,cv 电压调不了,空载调到12V 加上负载,电压就到6V左右了。 我怀疑是后面的2个 2N3055 功率管是不是坏了。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又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

网友A:
发现楼主修东西有个问题,似乎是别人在修东西,而你是一个“提线木偶”,根本没有主观判断能力。

个人建议按照电路原理从头到尾检查一遍,或者将怀疑的元器件拆下来测量一遍,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怎么会出现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感觉,正所谓快刀錾乱麻,"带兵打仗"就要一个快准狠

网友B:
感觉电源正常啊,就是不能满功率负载,楼主好像对可调电源使用不太清楚,cc /cv模式的区别不明白。
可以看看说明书
https://wenku.baidu.com/view/447 ... 8%E8%AF%B4%E6%98%8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楼主修东西有个问题,似乎是别人在修东西,而你是一个“提线木偶”,根本没有主观判断能力。

个人建议 ...

俺就是换件修理工,只会换,不会搞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源正常啊,就是不能满功率负载,楼主好像对可调电源使用不太清楚,cc /cv模式的区别不明白。
可以看 ...

现在最主要是 后面的铝片散热器 温度高,风扇不工作, 我怀疑温度高了后照样会重启, 如果直接短路 温控开关行不行,会不会让风扇一直运行

找了一个小风扇强行散热 ,既然大哥说电源没有问题了 , 晚点找找看哪里问题  到底什么原因风扇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最主要是 后面的铝片散热器 温度高,风扇不工作, 我怀疑温度高了后照样会重启, 如果直接短路 温控开 ...

来张散热片右下角的图片,面板对你自己,我怀疑散热片温度探头没有安装或者坏了导致的

楼主:
估计是那个温控制开关坏了 ,直接短接了 ,不明白这个温控开关的意义在哪里   ,接个 35W 的灯泡散热板都热的不行     。估计是空载的时候或者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就不会发热了把

修理完毕

总结  坏前面的电位器的概率其实不算大  坏LM358 的 概率和 TL431 的概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张散热片右下角的图片,面板对你自己,我怀疑散热片温度探头没有安装或者坏了导致的 ...

已经确定是温控开关的问题,拆开涂了硅脂,开始怀疑是线路板的铜箔太薄了 ,直接导线焊接到接入点,最后才发现是这个温控开关的问题 ,说真的 这个电源的电路板的铜箔真的薄,焊盘很容易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是温控开关的问题,拆开涂了硅脂,开始怀疑是线路板的铜箔太薄了 ,直接导线焊接到接入点,最后 ...

我在用一台APS3005dm和你那台应该是一样的,颜色略有差异,内部做工很差,不过国产的也就那样,凑活用,平时不跑大电流还是可以的,若跑大电流就不行了,风扇也巨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一台APS3005dm和你那台应该是一样的,颜色略有差异,内部做工很差,不过国产的也就那样,凑活用, ...

的确这个0.2a的风扇有点吵,我还有个酷冷的0.45a的声音都没有它大,我还是搞个45°的温控开关,万一只有几个瓦特的功率,岂不是白白风扇都2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