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个402035锂电池做万用表用的9V电池

楼主(2025-10-28):
2个402035电池

简单的串联,焊接,

装外壳,

串联后最高只有8.4V,但表没有低电压的提示,正常使用、、、、鸟,
602035电池也能放入原9V电池的外壳里。

谢谢欣赏。

网友:
我就是这么用的,已经好多年了。再接了2个充电口,充电时一个一个充。充一次电能用到忘记上次是什么时候充的电。

网友A:
搞这么大容量感觉浪费了,另外你直接串了以后咋充电?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
9v充电器可以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大容量感觉浪费了,另外你直接串了以后咋充电?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

那表一年没有用三次,充电时再算。

网友B:
直接两个14500不香?

网友:
我使用时直接插电源用的

网友C:
这种保护板有点问题,一段时间断电就需要充电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两个14500不香?

香啊,但我手上没有、、、、鸟。

网友:
并联充串联供,这个可以有。
可以用802535,容量有700以上。

网友:
二串锂电池用作9V方块电池供电,这方案较好。还有一种单节锂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到9V的方块电池,试用精度较高的万用表等仪器有干扰。

网友:
软包锂电池容易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保护板有点问题,一段时间断电就需要充电激活

有这事?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
充电得搞个可调整电流的,4056外接一个可调电阻,电池中心线引出来,方便单个电池充电

网友D:
两节7号电池的表能直接用一节锂电池吗?

网友:
抽空把中间电极引出来,方便侧电压和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节7号电池的表能直接用一节锂电池吗?

铁理。。。。。。。。

网友E:
8.4V的话那用到8V左右会不会报电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8.4V的话那用到8V左右会不会报电量低?

还没有充电时,电压是7.6V,表是没有报电量低。

网友:
直接两个14500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