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怎么转换文件系统

楼主:
买的u盘比较新(参数见最后一图),只支持exfat和ntfs文件系统,但单位的打印机只支持FAT32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各位大佬给指点指点!

网友A:
下载 磁盘精灵DiskGenius
另外,不是因为你的闪存盘比较新,而是因为你新买的闪存盘容量比较大。64GB及以上的默认就只有EXFAT和NTFS了。。。

网友B:
直接用系统自带的命令行工具diakpart,

网友C:
一般来说,不要考虑转换,保存好数据后直接格式化为所需要的格式。

网友D:
如果直接格式化不能选FAT32格式,用DiskGenius一类的磁盘分区工具,删除U盘分区,重新给U盘分区格式化,选所需的格式就行。

网友E:
推荐分区助手软件,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 磁盘精灵DiskGenius
另外,不是因为你的闪存盘比较新,而是因为你新买的闪存盘容量比较大。64GB及以上 ...

好的  还以为是新u盘不支持这个格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系统自带的命令行工具diakpart,

我百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不要考虑转换,保存好数据后直接格式化为所需要的格式。

不行啊  直接插上去不识别  必须换格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直接格式化不能选FAT32格式,用DiskGenius一类的磁盘分区工具,删除U盘分区,重新给U盘分区格式化,选 ...

学到了,新u盘也支持这个格式就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分区助手软件,适合新手

刚打开diskgenius试了,可以了

网友:
1、rufus
2、diskpart
3、Diskgenius
4、bootice
5、部分PE启动盘制作工具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1、rufus
2、diskpart
3、Diskgenius

满满的干货,大佬牛皮

网友G:
因为fat32不支持超过4g大文件,新一点的系统对于大于4g优盘默认采用exfat或者ntfs,下个傲梅,diskgenius格式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fat32不支持超过4g大文件,新一点的系统对于大于4g优盘默认采用exfat或者ntfs,下个傲梅,diskgenius格 ...

OK  学习了 感谢指点

网友:
用分区软件格式化

网友:
list disk
select disk n(n 是包含目标驱动器的磁盘)
clean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format fs=fat32 qu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