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很老的低音炮音箱是用的什么线啊?

楼主:
有台十多年的低音炮,卫星箱的线被老鼠咬的全是缺口了,这种应该用什么材质的线啊?一头是直接接到音箱内部,另一头就是线夹,直接用普通的线会有影响不?据说现在的铜线都是假的?

网友A:
大烧用金线,小烧用银线,讲究点用无氧铜,听个响就有什么线用什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烧用金线,小烧用银线,讲究点用无氧铜,听个响就有什么线用什么线。

精辟 ……

网友:
我就是用的普通铜线,某些老电器两脚插头那种0.75的,有时用的路由器电源输出线。
二楼说得对。

网友B:
低音炮的卫星箱,什么线都可以,铝线、电话线、网线、双线电源线、花线……哪种顺手用哪种。

网友:
使用带屏蔽层的信号就可以了,讲究一点的使用耐佳美的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烧用金线,小烧用银线,讲究点用无氧铜,听个响就有什么线用什么线。

我X,精屁啊...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
我用的是电线 能响

网友:
低音炮又不担心频响和集肤效应,找两根粗一点的硅胶线就行了,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音炮的卫星箱,什么线都可以,铝线、电话线、网线、双线电源线、花线……哪种顺手用哪种。 ...

我认为也是这样,没什么考究的。

网友:
普通的音箱,用普通的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