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台氢氧制造机

楼主:
发在“拆机社区”标题没有写“拆机”,是因为这玩意不是我拆的,废品站看见就这样子
前几张照片背景杂乱,是现场拍的没办法,凑合看。
因为不明白,就把关键的部分拆下买回来了,坛友有明白这东西的吗?这么简单一个铝部件,姑且叫“氢氧发生器”吧,低压大电流供电,怎么会同时产生氢氧呢?

1、叫“沁氢来”,不止制造氢气,还有氧气出口

2、内部部件应该是全的,但没看见净水器标配的水泵,是靠水本身的重力流动吗?

3、大大小小好几个塑料水瓶

4、开关电源

5、这一面是进水口和氧气出口

6、另一面氢气出口

7、侧面,中间白色应该是硅胶密封圈

8、低压大功率电源,3.5V25A输出用了很粗的硅胶线连接氢氧发生器

这个氢氧发生器与电源连接,进水管加水能不能直接出氢、氧气呢?

网友:
什么原理,电解水?

网友:
电解水的典型应用

网友:
电解法制氢氧

网友:
把氢氧收集一起,点一下

网友:
电解水。现在好像还有个富氢水的概念,是让氢在溶解于水吗

网友:
电解水制造氢氧,这类机器比较少见。

网友:
看着像是制氧机

楼主:
拆过制氧机,相对来说非常重,因为里面有气泵、分子筛

网友:
氢氧机,那个写着氢气氧气出口的是电解槽。这种似乎是所谓“养生”用的,我用过喷灯氢氧机,需要加氢氧化钾溶液作为电解液。
直接加水虽然也可以,但是因为水电阻率很大,电解效率非常低。

网友:
电解水产能生H2和O2,单纯用水电解3.5V电压是不是太低,电解头拆开看看是什么电极怀疑是不是用特殊金属做催化。

网友:
电解水制氢气氧气,制氧机是大气分离,不一会事!电解头不便宜,可以搞氢气球了!

网友:
不错的机子哦,居然是独立的开关电源盒而不是只是单独一块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