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年前买的卡途宝12v电瓶充电器坏好多年了想修好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有知道的吗?换了能修好吗? 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得把芯片外围电路画出来才好判断是什么芯片?

网友:
看外围电路有点像是3842。

网友:
这图拍的,干嘛不给一张全貌?根本没法判断芯片是高压区还是低压区

网友:
我买过一个一样的,后来数码管部分不显示,我加焊了下,焊坏了 主板忘了搞哪里去了  外壳留着用呢

网友:
根本没法判断芯片

网友:
反正已经坏了,拿来练手吧

网友:
单面的电路板,画个芯片周边电路相对比较容易,画好了让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你得把芯片外围电路画出来才好判断是什么芯片?

这里大神很多的,提供外围先

网友:
芯片的碎片估计还能找到

网友:
掀掉的盖子在壳体内,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