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缺相,这种算不算脑残设计?

楼主:
缺相,一层楼近30间客房(这是三楼,每间房均有空调电热水器等),导致三分一房间无电。要是零排处烧废那就真废了,母排间距还没有20mm。上报改从一楼总配电房拉分层楼电缆,上图片。

网友:
不懂,撸过...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网友A:
意思是不用断电维修?

网友B:
最早的设计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还是怎么接了。

网友:
看不懂,包括有好多文字也没有读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不用断电维修?

断电了呀,不断电谁敢动,强电越小心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电了呀,不断电谁敢动,强电越小心越好。

那搞这么个插头连接件干什么事

网友C:
强电还是慎之又慎才好,,搞不好就出大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搞这么个插头连接件干什么事

插件插到母排上,要是母排间距宽用铜线耳再用螺丝拧紧就更好了,它就靠那一点点自身插接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电还是慎之又慎才好,,搞不好就出大事的。

是从一楼总配电房断电并挂禁止合闸标志,锁好门才开干的。

网友D:
电流过大,这种插接式不适合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早的设计应该没什么问题,关键还是怎么接了。

就是母排间距太少,两公分不到,要是母排够宽,用铜线耳贴紧母排,再用螺丝拧紧后另一头到空开进线就应好多了,故障率就大大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过大,这种插接式不适合不安全。

有道理。

网友E:
20厘米足够了,你这个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开始有一相就插歪了,然后徐姐发热烧的

网友F:
这是用插头,插在母线上,然后再往外接线吗?专利产品?脑洞真大,这个夹子夹的力度不够大,10A电流还行,多了不烧才怪,都是虚的。
学的绝缘穿刺线夹吧这是,人家是有螺丝紧固的,他这全靠夹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厘米足够了,你这个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开始有一相就插歪了,然后徐姐发热烧的 ...

间距是2厘米,不是20厘米的,第一次拆,插歪也是以前施工工人搞的,今恢复时调整好插入。

网友E:
另外你这是旅馆吧,搞不懂用插接开关柜的意义何在,我见过的这种基本都是车间里用,方便在不停电不破线的情况下并联设备,这种插接件本来就不适合长期过大电流,一个设备能有个十几二十安顶天了,你这每一相带的十间客房要是空调热水器全开都奔着百安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用插头,插在母线上,然后再往外接线吗?专利产品?脑洞真大,这个夹子夹的力度不够大,10A电流还行, ...

对,全靠夹,插头插母线外接线到图上空开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这是旅馆吧,搞不懂用插接开关柜的意义何在,我见过的这种基本都是车间里用,方便在不停电不破线的情 ...

培训宾馆,明天100多间房住满(每间2人),另有3栋也要入住计800多人,其它3栋就不是插接入母线。

网友:
电流过大烧了?